[其他] 拆修2p式漏保

楼主(2024-04-07):
开发商的2p漏保,按下试验按钮没反应,拆开看看咋回事?

正面侧面1侧面2底面
钻掉铆钉撬下侧壳

异侧空开有2根编织线穿进来经过拉扣顶丝连接在一起

顶丝下压线片被顶丝压出坑
拆开编织线,取下漏保部分,就是带有2条辫子的孔开部分

拆开空开部分,虽然多了灭弧栅但还是简单多了

取出漏保电路板

看到8脚螃蟹

为了修复故障抄出了电路图

穿进空开编织线拉扣紧固

扣上壳子,加螺钉固定,通电测试功能又正常了,留作备件吧。

电箱里换新楼4p漏保了,结果4p宽度的漏保没空间装,费劲锯/磨电箱面板才弄上去,看来电箱里配2p漏保就是个坑。

网友:
shou手绘电路图形象生动

网友:
感谢分享,这个又不贵很少有人怎么折腾的

网友:
这种东西个人觉得还是不要修了。直接换一个吧。本来是保障安全的东西,万一关键的时候出问题就麻烦了

网友:
这个还能修,厉害

网友:
这是真正的拆,要是修好就厉害了

网友:
很少有人修这个欧

网友:
个又不贵很少有人怎么折腾的

网友:
换一个好点的。
手绘的图纸好评。

网友:
高手,这个都能修,学习了!

网友:
又不贵很少有人怎么折腾

网友:
做工看着粗糙了些。

网友:
结果是哪个零件坏了呢

网友:
昨天邻居跟我说他家的水泵打上空开不转,我过去检查发现2P空开火线不过电,于是拆下给他换了个空开,旧空开拆开不过电那边,结果发现里面全是蚂蚁,把整个空开都塞满了,估计都是被电死的
第一次见到这种情况,搞不懂为何蚂蚁会跑到空开里面?而且竟然那么多,而另一边却是好的。

网友:
楼主厉害,连拆加修,动手能力强。

网友:
保命的东西,还敢维修?不要命了吗?赶紧换正泰等大品牌的。

网友:
开发商配的杂牌货,直接扔了吧。

  电气安全事关全家老小的生命财产安全。

网友:
房地产开发商配的杂牌货,直接当垃圾扔了吧。
  就是淘大船货拆机二手的也别用这种杂牌货。比如:ABB、施耐德电气、梅兰日兰、西门子、德国穆勒、三菱电机、LG、GE奇胜……出口欧洲的批次与中国市电220V电压兼容完全通用,出口日本与北美地区的就不行,市电电压不一样。淘大船货最好淘ELM电磁式漏保,因为ELM电磁式漏保的平均寿命比ELE电子式高出不少。二手拆机的也能再战十年。

网友:
开发商的断路器和漏保都换掉的好,因为会混进去很多灰

网友:
事关人身安全,突然好了那有可能关键时候失灵,扔了换新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