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像] zeuslap便携屏拆解

楼主(2024-04-07):
淘了一个zeuslap便携屏,内屏裂了,想看看能否自己换一个屏使用,拆解后,发现这个是30针,窄的那种接口,这个就是一个驱动板,加两个小喇叭,驱动板侧面是两个typec口,一个mini hdmi接口,拆开里面是京东方的屏,应该是带触摸的吧,等有空换一个屏看看

网友:
看到了屏3.3V

楼主:
嗯,是不是可以这样理解,这个驱动板只能驱动30针的屏幕?还是可以用屏线转接头驱动其他的屏呢?

网友:
只能驱动30针,并且没有你说的屏线转接头

网友A:
过来看看,有亮屏?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过来看看,有亮屏?

插电局部显示蓝底白色 ZEUSLAP,然后就是出来个对话框,字小看不清,屏幕闪烁,然后就黑屏了,不知道是不是驱动板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