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已拆】怎么拆这种角阀?

楼主(2024-04-07):
图源网络,
最近水压提了不少,家里接连坏了几个用了多年的这种角阀(应该是闸阀),都是从手轮和主体间的缝隙里漏水,
就有点好奇里面是怎么被顶爆的,想拆开看看,但不知道怎么下手,特来请教能工巧匠

楼主:
昨天漏的这个也是在开启状态下漏的,拧紧关上的话又不漏了,大概是闸垫外面的封闭空间被顶爆了

网友:
旋钮顶端有个堵头,揭掉后里面一般有个螺丝,拧下来拆开了

网友:
一般都是顶上有个螺丝,有的直接靠过盈配合的。

网友:
顶上的盖,下有螺丝

网友:
3块钱一个,还真没有拆过这个东西

楼主:
看来你们都没用过这种,没有任何螺丝,没有任何能掀起的盖,很久以前拆过一个,锯开的,忘了留图了,也忘了里面的结构了就记得有个黑色的闸垫,类似注射器里那样。
应该就是如我1楼所讲

网友:
大力出奇迹,用力拨。

网友A:
你确定是自己家里用?不是做工程混验收

网友:
引用 楼主:
看来你们都没用过这种,没有任何螺丝,没有任何能掀起的盖,很久以前拆过一个,锯开的,忘了留图了,也忘了 ...

上面有个标,把那个标撕了,下面有螺丝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确定是自己家里用?不是做工程混验收

是啊,家里用这个不怕爆水管?

网友B:
别拆了换新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别拆了换新的吧

早就换了,上好的304。但研究还是要研究的

网友C:
第一次见到塑料的角阀。

网友:
这种注塑的应该是一次性的拆不开吧,里面阀芯是换不了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第一次见到塑料的角阀。

PVC不算塑料咩

楼主:
还是锯开了

网友D:
可以直接用力扭出来的,不过没有必要用这样水阀,买这下面这种不锈钢大流量水阀,才是6元一个,水流流量要大不少。

楼主:
帽好像是个反丝,但下面有这个红色的挡着,也没法直接拧掉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可以直接用力扭出来的,不过没有必要用这样水阀,买这下面这种不锈钢大流量水阀,才是6元一个,水流流量要 ...

这是很多年前弄的,你们城里的可能没见过,乡下很多这种塑料阀,主打一个能用就行。

这种铜球阀把手基本都是塑料的。我买的把手+主体全套304,也不赖,相当有分量很压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