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两个干电池测式仪

楼主(2024-04-07):
之前家里好多干电池,五号七号的。孩子玩具,小闹钟什么的用的多。电池来回拆卸,新旧都搞乱了。有时用之前还得拿万用表测一下电压。感觉略有不方便(主要是我懒)。前段时间看见有卖干电池测试仪的,弄了两个。拆开看看。

五六块,倒不太贵。

到手实物。一个指针的,一个液晶数显的。

先看指针的。上边也没标刻度,直接区间显示了。

后边,两个螺丝固定,显示能测的电压。红色卡块测干电池,1.5V的。

底部两个触点,能测9V层叠电池。

拆开看看,够简单的。一个表头加块小电路板搞定。

电路板,只有几个分压电阻,简单粗暴。

数显的。黑白液晶显示。

边上跟后边也一样。这个实测能检测锂电池。

拆开,总算见到芯片了。

看样子左边貌似升压,供给主芯片供电。右边9V电池直接供芯片。

用万用表测一测内阻,指针的居然只有个位数欧姆。

数显的内阻很大了。

测一块电池,指针表直接拉到0.88V。

数显表电压显然比较高,但是跟万用表显示的数也有差别。
用了用,感觉都不太理想。指针表内阻太小,放电电流大,把电池电压拉得太低,数显表又没有太大内阻,不能显示电池内阻水平。想能不能改改里边电阻,把放电电流弄得差不多,比如一二百毫安,这样大概能反映电池电量,不至于一个像开路,一个像短路。
就这样了,再慢慢研究一下。谢谢大家观看!

网友:
对没有电压表的,也能解决问题

网友:
内阻 想多了吧

网友:
玩具而已啊

网友:
这种做工,1块钱包邮倒是可以

网友:
我也买了,感觉还行吧,主要是方便,但是线很差,我用了两年多线老化发硬芯又细,焊点那里断了,自己拆开换了条线

网友:
一分钱一分货

网友:
还是用万用表吧

网友:
想买还没下手,看了拆机图和楼主的解说,还是先等等再说吧。

网友:
这个主要是测电压?

网友:
直接把指针表串一个20欧姆电阻,放电电流基本在40-50mA,差不多能勉强得到干电池的放电能力

网友:
这玩艺就是个测电池电压的?那感觉用处不大了

网友:
数显的跟万用表误差还是有点大,作个参考也行

网友:
指针的好简单啊

网友:
没有万用表的,可以用这个,方便。

网友:
这块指针的,测下电压,能少用好长时间,丕不如不测呢。

网友:
能看个大概就行!!!

网友:
这东西感觉真的没啥用

网友:
就是个电压表

网友:
5欧姆阻值太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