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防] 超百米网线传输监控信号另类办法

楼主(2024-04-07):
有个朋友的场子,装了几个摄像头,一直使用正常,突然有个头出现不时断线的问题。找我帮忙,到现场看到他是用了个台式电脑接个交换机再带4个摄像头,全部用5类网线连接,出问题的头距离超过100米,大约150米,距离太远出现丢包,太造成故障。后发现电脑上还有一个独立网卡未使用,且正常,遂把故障摄像头网线插入,并强制设置网卡为10m全双工,信号恢复正常。

网友:
用一个小AP就能解决远距离的问题

网友A:
10m全双工看监控不卡?看来画面不是很清晰的那种

网友:
有种交换机带个开关,切到超距模式就是强制10m,单口带一个摄像头刚好够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10m全双工看监控不卡?看来画面不是很清晰的那种

400w的摄像头h264都够用,h265能带2个,海康8口录像机配的就是100m网口

网友C:
你给朋友建议用硬盘录像机,计算机太费电。150米也用wifi

网友:
引用 网友B:
400w的摄像头h264都够用,h265能带2个,海康8口录像机配的就是100m网口

学习了,原来10M可以带2个

网友D:
引用 网友B:
400w的摄像头h264都够用,h265能带2个,海康8口录像机配的就是100m网口

其实各个品牌的8头都是100M的,我家TP的也是。。。。
五个高清H264速度也就1M/S多一点

网友:
很早以前 还是adsl拨号上网年代 处理过几个同事和朋友家网络故障 都是网线质量差的缘故 和楼主一样设置电脑网卡为10M模式就正常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D:
其实各个品牌的8头都是100M的,我家TP的也是。。。。
五个高清H264速度也就1M/S多一点

以后估计会用千兆口的,枪机已经有800w的了,百兆真要不够用了

网友:
看来你用的不是国标线啊

网友:
网线一般不能超过70米

网友:
引用 网友B:
以后估计会用千兆口的,枪机已经有800w的了,百兆真要不够用了

估计是,其实好一点的一般都是千兆的,我那个硬盘录像机就只支持八路接入,肯定性能就那样了。。。

网友:
光收发器不行就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其实各个品牌的8头都是100M的,我家TP的也是。。。。
五个高清H264速度也就1M/S多一点

码率和图像动态有关系的。
大部分情况下,摄像头监控范围没有运动物体,数据量很小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给朋友建议用硬盘录像机,计算机太费电。150米也用wifi

监控不建议用WIFI,除非在家里室内用的那种。
别的不要用WIFI,不要用WIFI,不要用WIFI!

网友E:
还有如果是监控,因为监控可能是几年都用不上,但是有用时就那么一两分钟。建议各种安装不要卡在极限上。比如电源,防水,网线长度。超150M可以用那种带电源的综合线,把12V电源带到中间加个防水盒加个交换机就好了或是直接光纤也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还有如果是监控,因为监控可能是几年都用不上,但是有用时就那么一两分钟。建议各种安装不要卡在极限上。比 ...

恩恩。。。

网友(2024-05-09):
既省钱又能用,解决大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