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想买一个小电动磨机,锯开塑料之类的材质,就是平常DIY用一下

楼主(2024-04-07):
想买一个小电动磨机,锯开塑料之类的材质,就是平常DIY用一下,是充电小型的还是220伏的直插,不是经常用。有大佬买过,能给个推荐吗,1百块以下。

网友:
直接买带调速的插电角磨机,用砂轮片。

网友:
不常用买什么带电池的,不怕饿死吗。
我用的12v的没什么力道,经常抱死。
低于12v的不建议买

网友:
电磨加小锯片锯塑料也不安全,很容易跳动切到手指头,虽然不至于切断手指头,切个口子也是麻烦。

网友:
DIY不就是用那12V的小电磨嘛

网友:
小电磨大都扭力不行,不适用

网友:
我也想弄这么个东西,网上那种12V的无刷电磨我觉得也不是很合适,感觉要是有那种雕刻用的小电磨的粗细,但前面象角磨机一样直角的砂轮方向或是45度左右角度就好了,切割片直径不超过5CM就足够了哪怕再小一点也行,这样在较小的空间内也能操作,能切10MM以下的木材塑料,3MM以下的金属,由于机体较细,应当可以很稳定的拿在手里不会松脱,切割片小,简单的可以戴个护目镜基本就不用考虑安全问题了,实在慢的,戴个前面有机玻璃面积大的日电动车头盔就安全无虞了。以前好象电影中见过,做手术用来切骨头的,但网上找了一下没找到

网友:
找了一下,网上还真有类似的东西,你搜直角小电磨,会出来一堆,只是成套的价格就高了去了,如果手里有高速的电磨,只要买一个转接头就可以了,不到200元

网友:
我用的是775电机加个夹头

网友:
看看我的这个帖子,我原来使用的小打磨机电机损坏,换了个30v暴力电机。使用时劲头是杠杠的,可使用3005电源供电,即便使用原来的12v电源劲头也不小。
https://www.mydigit.cn/thread-430592-1-1.html

网友:
要求不高电钻代替

网友:
增加点预算,买个迷你小台锯带软轴的那种

网友:
比较危险,,,要力的话,,220v有点力。。。建议用这种硬度高点铣刀

网友:
220V的电磨  配合钨钢铣刀 可切割可雕刻

网友:
我认为你需要的是这个,要是能用电池就好了

网友:
买个迷你台锯

网友:
买个电葫芦加一条软轴,搞定

网友(2025-04-12):
大家意见很分散啊。你没说要加工多大尺寸的,几个cm的和几十个厘米的不一样。精确度要求也不一样。要求笔直的还是允许小拐弯的?
锯的和磨的也不一样。
小的有笔式的雕玉器的,大点的有角磨机,更大的有小台锯。尺寸和自由度决定了不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