铝漆包线和铜漆包线的载流量

楼主(2024-04-07):
问一下高手:家用功放电源变压器次级用同样直径的铜漆包线和铝漆包线缠,铝漆包线的载流量是铜漆包线的多少?
铝漆包线与铜线连接,用压接方式好还是用专用焊剂焊接好?

网友:
铝线成本低,现在很多变压器都是用铝线缠绕,我也很关心此问题,望能得到高手指点

网友:
同容量铝线和铜线没有什么区别,例如100VA的铜线和铝线实际功率都是一样的,不同的是铝线的体积会偏大一些,铝线要粗一点载流才够,不过铁芯便宜呀。最近接触的都是铜包铝,外表有镀铜层,可以和铜线一样直接正常焊接。

网友:
铝线最要命是容易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