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做一开尔文夹

楼主(2024-04-07):
最近论坛内阻仪挺火,想起自己买了一对开尔文夹一直没有动工,清明节刚好有时间

用的5芯线,去掉黄绿线

看好线序,1.2接红夹子,3.4接黑夹子,至于正负线就没有分了

夹子质量不是很好

接完后短路测量,有2.1毫欧

测量120欧的电阻,与TH2822电桥对比一下

100欧的电阻再对比一下,差异不是很大

最后测一下胜利万用表笔的内阻,42毫欧,一般能用了

原来买 的这个内阻仪只有一对探针,没有买带夹子的,其实做这对夹子也不是很实用,因为YR1035+最大的电阻是200欧。超过200欧就测不出了
收工。

网友:
到底哪个准?

网友:
楼主做得不错,看来我也要给我的电桥做一对探针来使用方便些

网友A:
同问,究竟那个准。

网友B:
电桥的夹子不错

网友:
进来学习一下!!

楼主:
我不纠结小数点后面的数字,所以都是准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同问,究竟那个准。

我不纠结小数点后面的数字,所以都是准的。
表笔就是要低内阻的线才行,100毫欧以内都能接受

楼主:
混论坛的,现在内阻仪都是标配了,我买来是测锂电池的,手头有一些电池。同惠电桥是测电容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桥的夹子不错

原装的,不知道有没有镀金

网友:
我的UT61E万用表用了10年了,刚刚测量直流电阻黑表笔0.3欧姆,红表笔0.4欧姆

网友:
夹子的有顺序吧!原机带的可以为零!

网友:
又不是搞科研,要那么精确有何用

网友C:
一直想不通,现在的表笔线说得都高级得不行,一测线阻都得50mΩ以上,难得运气好有个低于50mΩ的。但我之前自己拆了双绞花线自己焊的表笔,线阻也就10mΩ多,线也没多粗,而且随便找根几十年前的多股铜线一般一米的线阻也都在20mΩ以内。说明现在的软线内芯都是导电率较差的合金材料,并非铜线。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一直想不通,现在的表笔线说得都高级得不行,一测线阻都得50mΩ以上,难得运气好有个低于50mΩ的。但我之前 ...

是啊,现在的表笔成本很低了,所以价格也低吧

网友:
表真的不错啊

网友:
做得挺漂亮的哈!

网友:
这线材倒是软,只不过不耐高温,我后面换成4芯硅胶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