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拆CR2电池内部结构

楼主(2024-04-07):
CR2电池锰酸锂电池,拆的时侯发烫说明短路能量还是蛮大的,体积小可广泛应用代替目前使用的仪表电池,900MA时的电量,用在万用表毫安级微安级的可用上几年。密封性很好用剪钳猛烈剪开才搞得定。

网友:
一块钱一节

网友:
加个外壳,替代9V电池真不错

网友:
电压正合适

网友A:
相信你了
结果搜遍宝店,没一个低于3元的。

网友B:
这个电池可以充电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相信你了
结果搜遍宝店,没一个低于3元的。

咸鱼试试

网友:
如果能充电就太好了。

网友:
替换9伏电池?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电池可以充电吗?!!!

还没试过用完试充的。

网友:
网上卖的挺贵,你这是在哪买的。

网友:
外观与颜色以及l里面的卷曲电极咋看起来还以为是电解电容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还没试过用完试充的。

CR2电池通常是不可充电的,因为其内部结构采用的是一次性材料,即经过放电后就无法再进行二次充电。如果强行使用充电器给CR2电池充电,则可能会导致电池产生泄漏、爆炸等问题,严重危及使用者的安全。

网友C:
这是一次性的锂锰电池,负极是锂箔随着放电不断消耗,不能充电,用完就废了。
这个电池的好处就是电压高,放电电流大;缺点是容量不如锂亚电池,价格也比干电池(碱性电池)贵。

网友:
一次性就太贵了,还是方块的电池合算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是一次性的锂锰电池,负极是锂箔随着放电不断消耗,不能充电,用完就废了。
这个电池的好处就是电压高, ...

碱性9V在宜家便利店杀了我5块一个555的电池,这个才卖3块一个。现在发现这个相当于发现了新大陆。优点体积小容量大密封性好。闲鱼搜CR2电池。

网友:
CR系列一次性锂锰电池,电压3V,最常见的是纽扣电池,内阻较大,不适合大电流放电。

还有ER系列一次性锂亚电池,电压更高(3.6V),比能量很高,同样不适合大电流放电。

网友:
引用 楼主:
还没试过用完试充的。

炸的应该挺过瘾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碱性9V在宜家便利店杀了我5块一个555的电池,这个才卖3块一个。现在发现这个相当于发现了新大陆。优点体 ...

9V电池是5块一个。CR2要三个串起来才能到9V。一个3块,三个就9块了。。。

网友:
原来一次性CR锂电池,也是卷绕结构,容量密度比三元锂大。我试过给CR2032充到4.2v,只能给罗氏血糖仪用几次,手表用20多天,充进去电量极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