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一个LCR T4测试仪,有个Bug求问

楼主(2024-04-07):
这是从某宝20多块钱搞的测试仪,就是看中有个测电感功能,很准是不可能的,看个大概也行。

买了成品仪器+亚克力外壳,自己动手加了锂电池+9V升压板,加了一个开关可以完全切断电源,开了一个TypeC充电孔。就这个样子:

Bug:那个蓝色按钮是开机+测试用的,原来是按一次就触发测试一次。改装以后,开机测试一次后,要等关机休眠后才能测下一次,这就很不方便了。

商家也不懂,改装过也不好退货。商家网站上有个产品说明,支持开机后一次测量或者多次测量。找遍仪器也没有一个可以设置的地方。尝试了各种办法:按住按钮开机,双击按钮,三击按钮,按住按钮关机。

有没有同学了解的。

网友A:
有没有一种可能是升压板干扰?

网友:
我用9V叠层没有这个问题,按按钮可以连续测量

网友:
把你加装的部分去掉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没有一种可能是升压板干扰?

试过,换回叠层电池,还是只能测量一次。怀疑是触发了类似Reset的操作。

网友:
后改电池去掉,用9v电池试试,可能是你改装的升压板电流不够

网友:
我跟你用的一样的升压板,使用正常

网友B:
几个三极管测测有没有问题

网友A:
多问几家,我记得这玩意是那谁开发的来着?浩什么来着?,后来都被山寨普及了

网友:
最早国外开源论坛里的,浩商业化比较早而已,我买过一只商品表,比这些半商品强一些,代码是一字未改,完全就是论坛上的程序,淘宝上开店卖卖开源板子没什么,但一家公司,开源项目原封不动拿来换上自己的牌子简直不要脸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多问几家,我记得这玩意是那谁开发的来着?浩什么来着?,后来都被山寨普及了 ...

浩琪心,亦庄那边上班呢。

网友:
跟你用的一样使用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多问几家,我记得这玩意是那谁开发的来着?浩什么来着?,后来都被山寨普及了 ...

晚上躺床上回忆,安装外壳的时候,那个外壳开孔有点偏,使劲压按钮也没有套进去,后来扩孔才放进去,是不是把那个按钮搞坏了。除了焊接电源线,可能动到的地方只有这里了

按钮是轻触无保持的,有四个引脚,按下去12、34分别通,松开都断。这种按钮会不会是按下12通、34断,松开相反,有没有这种可能?

网友C:
我的没有你说的这种情况,那个蓝按键有时候不灵敏,我就换了一个,我的也是升压9V,在升压板输入端加了个总开关,开机左上角的绿色指示灯亮,测试按黄按钮,

楼主:
引用 网友B:
几个三极管测测有没有问题

厉害啊,昨晚排查了一下,有个9014三极管不正常,BE不同 ,CE双向都有电压,估计击穿了。没有找到替代品,新的9014正在路上。

分享一下,怎么预测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的没有你说的这种情况,那个蓝按键有时候不灵敏,我就换了一个,我的也是升压9V,在升压板输入端加了个总 ...

感谢分享,做的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