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类] 热剩饭:8025改造时钟

楼主(2024-04-07):
还是没忍着,购买了8025T改造时钟;
趁着清明假期,统计一下各钟表走时情况,和手机对时,不保证一定准,但也没有更准的时钟了。
从左到右:
1号闹铃和2号时钟,都是5天慢4秒;1号里面是指针表机芯,1节电池,不打算改了。
3号5天快7秒;2号和3号时钟准备等免焊漆包线到了改造。
4号4天快40秒,昨天已经用8025T+二极管改了,原晶振附加电容也去除了;这一天多了,和手机对时,没见明显时间变化。
5号5天慢9秒,刚改好,还不清楚准确度如何;这个是彩屏,平时屏幕比较暗,振动会亮屏;改时没有合适的线,把以为是喇叭的线拆了,后来发现可能是接收振动的;只能焊根铜线到外面,手触一下亮屏。
4号和5号时钟显示温度一致,2号高半度,3号高3度也不知道哪个是准的。

网友A:
一堆时钟走时不准,然后时间乱七八糟的,看着闹心,一堆儿8025解君愁

网友:
哪个准?表多的烦恼

网友:
8025的精度还是很高的

网友:
改了一个数码LED管的,效果挺好,女儿用的时钟不是很准,本来想改的,后面嫌麻烦就没去折腾,前几天慢了几分钟,琢磨下抽个空给改了吧。

网友:
到底那一个是准的

网友:
一切以手机为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一堆时钟走时不准,然后时间乱七八糟的,看着闹心,一堆儿8025解君愁
...

只要有8025的地方,猴哥一定在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一堆时钟走时不准,然后时间乱七八糟的,看着闹心,一堆儿8025解君愁
...

许多人就是这种心态,我主要看手机时钟。

网友:
8025真的是个好东西,换上走时精准了好多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只要有8025的地方,猴哥一定在

不一定,有时候我没看着

网友:
引用 网友C:
许多人就是这种心态,我主要看手机时钟。

看实际需求吧,我还是习惯看一下钟表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堆时钟走时不准,然后时间乱七八糟的,看着闹心,一堆儿8025解君愁
...

同样的接线(电源正极通过二极管连8025正极,8025T输出直连原晶振一个脚,电容均去除),彩屏时钟明显感觉快一些,还有哪里需要改动的?

网友:
看起来凡是不准的钟表,8025改造时钟是最佳方式。

网友:
8025真的是个好东西

网友:
去年底休年假把手里的几个红包撸的石英钟机芯也改了。

网友:
弄这么些时钟做什么,再说许多天只差几秒,没必要纠结,是不是强迫症。

网友:
然后三天热度过去了,剩下一大堆8025!

网友:
钟表厂就不能认真点做产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