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线路由器老是出状况,怎么办?

楼主(2024-04-07):
可以ping通,但是无线路由器的管理页面打不开,

为何会出这样奇怪的事情

网友:
老设备?换了吧。

网友A:
是不是进入黑名单了,得用网线联才能打开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进入黑名单了,得用网线联才能打开

是用网线连的

网友:
重置一下试试

网友:
所以市面上有好多淘汰的路由,莫名

网友:
设备太老了

网友:
更换网线接头试试

网友:
刷机试一下

网友:
换新的,旧的不去新的不来!!

网友B:
采购最新不低于600元的路由器,

楼主:
引用 网友B:
采购最新不低于600元的路由器,

这个路由器买的时候要700多

网友C:
引用 楼主:
这个路由器买的时候要700多

十年前700多买的吗出现这个问题基本2个原因:
1、路由器太古老,长时间运行后假死。
2、路由器负载过高或被限制登录等。

网友:
可以ping通,但是无线路由器的管理页面打不开,

多试几种浏览器试试

网友D:
路由器太老了还是要换,不然影响使用体验。前几天刚换了家里的路由

楼主:
引用 网友C:
十年前700多买的吗出现这个问题基本2个原因:
1、路由器太古老,长时间运行后假死。
2、路由器负 ...

是企业路由器,路由器正常运行,不过网页打不开

楼主:
引用 网友D:
路由器太老了还是要换,不然影响使用体验。前几天刚换了家里的路由

你现在用的什么路由器?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现在用的什么路由器?

二手的华为TC7102,性价比还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