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27光敏灯头,哪一种待机功耗最低?

楼主(2024-04-07):
不少灯头,晚上或者白天,自身功耗都接近1瓦了,
有节能一些的光敏灯头么?

比如是否有办法把光敏灯头的待机功耗做到0.05瓦,
功耗做到这么低,会增加多少成本呢?

网友A:
成本,是厂家的事,

你是厂家?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成本,是厂家的事,

你是厂家?

小伙伴,低功耗光敏灯头网上的好像待机功耗也挺大,想自己搞个待机功耗低的

网友:
充电式的待机小

网友B:
那么点的待机功率还值得费心思吗?从那都能省出来,可别大的不算小的算,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么点的待机功率还值得费心思吗?从那都能省出来,可别大的不算小的算, ...

10个灯头,1个1瓦,就是10瓦,一年下来也是不少钱啊

网友:
把管控部分用一个三极管连接,继电器。彻底在白天光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