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都2024年了,PS/2的键盘鼠标接口,怎么还没淘汰?

楼主(2024-04-07):
很多台式机还保留这个接口,好像只能接键盘和鼠标。
这种接口的鼠标已经很少见了,但好像键盘还能遇到。

网友:
现在新出厂的服务器上还是有保留PS/2接口,普通台式机不多见了,他的优点:

不需要驱动,对各种操作系统的兼容性更好。
PS/2的优先级比USB高,CPU满载时PS/2不会出现卡顿等现象。
其他比如支持键盘唤醒开机,同时按多个键不容易冲突等。

网友:
生产厂家肯定比你考虑周到

网友:
本来就要用一堆usb口,键盘鼠标再占两个直接心态爆炸

网友:
都不是。有段时间主流主板几乎淘汰了PS2接口了,但新的AMD主板不知为啥又标配了,哪怕是很高端的主板,应该是AMD要求的。

网友:
主要是这个接口不用驱动。

网友:
因为原始版本的win7没有usb3驱动,有了ps2接口就不愁了

网友:
win7之前的系统,没有这个接口还不行

网友A:
干什么要淘汰?
你不知道在DOS是不认USB设备的吗?到时你如何进BIOS

网友:
我只知道有时候有的pe,usb鼠标用不了,只能插圆口那种

网友:
从十几年前开始,戴尔品牌机就已经不带PS2接口了,联想一直都有!

网友:
PS/2的优点很明显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干什么要淘汰?
你不知道在DOS是不认USB设备的吗?到时你如何进BIOS

很多年前以前就能用USB键盘进入BIOS了

网友:
一切都是为了兼容性

网友:
可以省两个usb接口

网友:
PS/2接口在用

网友:
引用 网友B:
很多年前以前就能用USB键盘进入BIOS了

你说的是能进PE系统吧,纯DOS进不去

网友:
之所以还存在,因为稳定就够了,尤其是工控场景下

网友:
因为稳定和免驱动

网友:
进BIOS操作键盘,还是PS2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