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请教锐步跑步机在潮湿天气不上电,该如何检修?

楼主(2024-04-07):
家里有一台锐步的跑步机,每到阴雨潮湿的天气,就会发生控制面板无法上电的故障。但是如果把电源板拆下来,检测一番后,等到天气转为干燥,再安装上去,就可以通电工作了。请教各位大神,这个是什么元件的问题?该如何检修?另外,也想请教一下这种跑步机的电源电路是怎么设计的?似乎与一般的反激开关电源不太一样。

跑步机正面图

跑步机正面图

网友:
图1的U10是不是炸了?

网友A:
可能是某个电解电容的原因

网友B:
难道要把大电容拆下来看看?

网友:
测一下不上电和正常时,电源板及主控板各电压有没差别。

楼主:
引用 网友B:
难道要把大电容拆下来看看?

黑老大坏了?但又没全坏?是这个意思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能是某个电解电容的原因

热地?冷地?大概在哪块?

网友C:
电容有漏电,挨个换电源的电容试试,二,线路板有漏电,烤干喷绝缘漆再晾干

楼主:
自己看得懂的部分草草画了个图,看看哪位大神帮忙看看位置。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容有漏电,挨个换电源的电容试试,二,线路板有漏电,烤干喷绝缘漆再晾干 ...

变压器次级通向主排线的电容,损坏的可能性是不是大一点?

网友D:
先缩小范围,用热风对着各个元件加热,如果正常了就是这一部位的元件的问题

楼主:
刚刚上机测了一下变压器后面的直流电压,主排线各个线口的电压只有0.02伏,排线前面的电容也差不多。

楼主:
引用 网友D:
先缩小范围,用热风对着各个元件加热,如果正常了就是这一部位的元件的问题 ...

刚刚用电吹风对着变压器的前级和后级吹了一遍,吹完上机,不知道为什么连主板上的指示灯都不亮了。。。郁闷。。。

网友E:
先无脑换电解,好信就换一个开机试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E:
先无脑换电解,好信就换一个开机试一下

打算优先换开关管前面那个电解电容试试看。。。估计黑老大不太可能坏吧

网友F:
先看正常时的各个电压,然后看不正常时的电压,对比看看,要不就老老实实挨个测量电压,然后反馈,开机光耦

网友G:
按照常规方法查一遍,这就是漏电现象吧。

楼主:
引用 网友F:
先看正常时的各个电压,然后看不正常时的电压,对比看看,要不就老老实实挨个测量电压,然后反馈,开机光耦 ...

到正常时就忘记量电压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按照常规方法查一遍,这就是漏电现象吧。

是指电容漏电?

楼主:
报告一下进度,开关管前面的电解拆换下来了,居然没坏。。。变压器后级有两个电解在板测量,容量居然增大了是什么鬼??另外,还有两个电解量着没有容量显示,计划明天优先换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