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绿田手提洗车机无力维修。

楼主(2024-04-07):
这台绿田洗车机距离上次更换零件又用了2年,

前段时间出现出水无力的症状,
一般这种情况就是水封,油封,单向阀损坏。

然后拼多多买配件。
拼多多买东西的好处就是全系产品包邮。

机头里面有润滑油,得把机器立起来。

拆开4颗螺丝,就能取下泵头。
里面得机油稍稍有点混浊,这次顺便更换。

拔掉泵头得活塞。

这个是油封得压圈。

下面得就是油封,规格20-12-5

这是泵头得水封,这个东西损坏得几率最大。

购买的配件,这个有绿田的标,是在绿田旗舰店买的。

这两种单向阀是在其他店铺买的,
因为绿田旗舰店没有单向阀卖。
出水阀也有绿田的标,
进水阀无任何标志。
绿田的蛟龙,单向阀配件不太好买,
出水阀是12*14.5
进水阀是12*24.5
特别是这个出水阀,
出水阀3个17元,
进水阀3个6.5元,
水封3个15元,
油封3个9元。
合计47.5元。
这是出水阀。

这是进水阀

用昆仑的发动机机油没问题吧。

清洗干净,准备上菜。

偏轮轴承有点点磨损,影响不大,继续用。

全部安装好后,试车,压力又回到了从前。
一台新机器才300元,买几个小配件就花了50元,又能用2年了。

通过这次维修,发现一般只换油封和水封就ok。
如果水管发抖,那么就是其中一个单向阀坏了,或者有异物卡滞。
为了避免2次拆机,所以换了全套配件。

网友A:
这样的油封都是耐油的,频繁使用一年以后会出现问题

网友:
手艺不错 一拆就解决问题

网友:
折腾的价值是又能使用了,就是配件贵了点。

网友:
看来使用的强度太大

网友:
修一修  不错   继续服役   看着力气不小啊

网友:
手艺不错,能解决好问题!

网友:
这配件不便宜啊,连配件加工时差不多值大半台机器了

网友:
最后一张图片里的部件,是不是锌合金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样的油封都是耐油的,频繁使用一年以后会出现问题

材料不行,肯定不是氟橡胶的

网友:
不错!自己动手解决故障是最爽的。

网友:
满血复活了

网友C:
我的锂电的不吸水,换了单向阀和油封还是不行,不知道啥问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材料不行,肯定不是氟橡胶的

一分价钱一分货呀

网友:
还是挺不错的,,使用成本每年25元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的锂电的不吸水,换了单向阀和油封还是不行,不知道啥问题了

水封换了吗?单向阀的大小一定要和原则的一样。换单向阀有技巧,安装上去后,用牙签捅捅里面的锁止片,能活动就ok,安装单向阀时,注意安装方向,座子里面有定位柱,别卡死了。

网友:
厉害呀 配件还好找

网友:
有没有用压缩气体形成负压来喷水的

网友:
不走泥路,基本不用水枪洗车,平时一桶水一块抹布,周末在单位地下悄悄的干。另外个人认为车洗过频不好,容易生锈,而高压水枪更会加剧生锈,本来有的地方水进不不去,高压一顶,进去了。。。车传动部分很多地方虽然有水封,但老化一样会失效。

网友:
我现在不是脏的看不下去就不洗车,拿个刷子扫扫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