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动] 展示我的第二把凯尼派克老虎钳(KNIPEX 08 05 110)

楼主(2024-04-07):
忍不住,又买了把凯尼派克的钳子,这次买了把小的,08 05 110,180大洋,做工挺精致的,就是剪切口好像处理的不是太好,感觉像被砂轮机磨过一样。

上图,自己看吧

大大的标

就是这个剪切口,感觉有点磨坏了。

这么小的钳子,用的也是梅花轴

由于手柄橡胶有点厚的原因,没有外力的情况下,钳口是分开的。

用下来的感觉是这个橡胶手柄太肥了,操作起来有点不方便。

网友:
看做工很精致,抚摸党的最爱,不过这价格一般人下不去手。

网友A:
凯尼派克钢丝钳买把01系列的0106190就可以了,其它型号可以无视,这样少走弯路,另外你这把买贵了,150到160可以买到了

网友B:
我倒是一直觉得凯尼派克比较粗糙

网友:
谢谢分享,力气够大能手断钢筋不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凯尼派克钢丝钳买把01系列的0106190就可以了,其它型号可以无视,这样少走弯路,另外你这把买贵了,150到16 ...

0106190  哪里有100多的  哈哈   我看了下都要300往上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倒是一直觉得凯尼派克比较粗糙

有没有好的性价比高推荐下

网友A:
引用 网友C:
0106190  哪里有100多的  哈哈   我看了下都要300往上

我是说你的这个0805110,看仔细点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我是说你的这个0805110,看仔细点

哈哈哈  难怪感觉不可能这么便宜啊   原来是我错付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C:
哈哈哈  难怪感觉不可能这么便宜啊   原来是我错付了

我好像是买的260元,很久不买这些了,所以只是大概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我好像是买的260元,很久不买这些了,所以只是大概

看着不错   家用其实一把你这个0106190确实可以应付大部分场景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有没有好的性价比高推荐下

我只是家用,所以要求低,要说性价比,肯定是国产啊

网友:
橡胶厚应该是高绝缘工具

网友:
对俺们来说是奢侈品哈

网友A:
引用 网友C:
看着不错   家用其实一把你这个0106190确实可以应付大部分场景了

我目前常用的也就这几把,其它大部分都在吃灰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目前常用的也就这几把,其它大部分都在吃灰

日常用是啥用?这么多钳子,还这么新,展示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