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响] 宿舍快乐箱——安桥低音炮+YJHIFI 2.1声道功放拆解

楼主(2024-04-07):
宿舍用的桌面音箱低频实在是太差了,之前加了调音器,效果依旧不满意

50W+50W+100W的2.1声道功放机
电源插口是5.5x2.5 DC007插座,普通DC插头都插不了

卸下面板

向后抽出PCB

德州仪器TL072 双通道、30V、3MHz、高压摆率 (13V/µs)、输入接近 V+、JFET 输入运算放大器
另外的TL074为四通道运放

高通QCC3034蓝牙模块,支持apt-x hd蓝牙音频

PCM5102A 具有 32 位 384kHz PCM 接口的 2VRMS DirectPath™、112dB 音频立体 DAC

输出线太细了,待会换掉

真TPA3116芯片

全拆了

准备更换上去的18AWG硅胶线

对比一下

焊接到接线柱的照片略

把5.5x2.5插座拆了,换上5.5x2.1的

装回,搞定。
这个功放机有个缺点,切换为AUX模式时蓝牙模块并不断电,使得平时不用蓝牙的时候得取消配对,有待改进。

接下来是安桥6.5寸低音炮

借用一下卖家的外观图

口径挺大

迷你磁铁。。。。。不过也够用了。

6Ω100W喇叭

效果直接起飞,开大音量甚至连铁皮柜子都共振
宿舍桌面放不下大书架箱而不得不采取此折中方案

大概算一下成本

家里用的2只惠威M200KII副箱配LM3886功放,大概需要1000元
宿舍的2.1系统,一对2.25寸音箱400元,功放机231元,低音炮138元,共769元;如果算上线材,电源,那大概到850元

如果是你,会选择哪个方案呢
END

网友A:
什么2.25寸??那肯定是不如惠威的,尽管惠威只有5寸,6.5协调不好就不如5寸

然后就是这个3116我反正不看好,个人认为比1875还差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什么2.25寸??那肯定是不如惠威的,尽管惠威只有5寸,6.5协调不好就不如5寸

然后就是这个3116我反正不看 ...
我感觉2.1系统确实不如2.0书架箱,低频衔接很难调,音箱摆位也更加讲究
还有就是3116功率密度高,为寸土寸金的桌面空间做的妥协……

网友B:
宿舍用还是数字功放省电。

楼主:
引用 网友B:
宿舍用还是数字功放省电。

不仅省电,还省空间

网友:
我觉得惠威那个方案好些。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什么2.25寸??那肯定是不如惠威的,尽管惠威只有5寸,6.5协调不好就不如5寸

然后就是这个3116我反正不看 ...

好不好主要还是看电路,jbl和BOSE都在用3116,3118,有人觉得声音差么?tb上的3166的板子,便宜的只要10来块贵的100多块,抛开芯片正宗还是兼容不谈,看看板子上的元器件,差太多了,d类对输出端的电容,电感品质要求比较高,但你看看便宜的用的都是什么电感?声音能好?

网友:
输出线比喇叭音圈线粗多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C:
好不好主要还是看电路,jbl和BOSE都在用3116,3118,有人觉得声音差么?tb上的3166的板子,便宜的只要10 ...

我反正听200多的3116明显就不如同价1875,而且这玩意要是不便宜还有优势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感觉2.1系统确实不如2.0书架箱,低频衔接很难调,音箱摆位也更加讲究
还有就是3116功率密度高,为寸土寸 ...

看协调做得好不好了,我12平方房间放十寸炮表示除了8寸大书架都不要来比

衔接一般条件约等于不能做,因为所谓的炮就很有炮味,即使单元质量可以,由于分频点太低容易偏向于大冲程低质量,最好就是分频点稍高或可调分频点,不用PC我是真想不出来怎么协调。

我的是有源炮分频点150Hz然后PC端用创新卡+KX驱动做逻辑分频,给炮只输出120Hz往下的信号,而且60Hz还加了压限器,书架是4寸中音+3寸高音,书架用三星Buds2录音做频响曲线调均衡器,但炮用不了这个办法因为低频没有录得准的设备,只能耳朵验收

网友:
挺高级的音响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我反正听200多的3116明显就不如同价1875,而且这玩意要是不便宜还有优势吗

本来d类声音偏冷,而1875是暖声代表,以前还被叫胆味功放,两者音色不同,反正我音箱本来是3886+1875的惠威5.1 ,后来功放板坏了,换了2.1的3116用,没觉得声音变差,反而解析更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协调做得好不好了,我12平方房间放十寸炮表示除了8寸大书架都不要来比

衔接一般条件约等于不能做,因 ...

这个功放可以调低音分频点,和低频音量,我靠感觉调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C:
本来d类声音偏冷,而1875是暖声代表,以前还被叫胆味功放,两者音色不同,反正我音箱本来是3886+1875的惠 ...

那可能是你的喜好,我反正把频响曲线调好,它就是暖的,耳机音箱都是

我对冷暖的感受:
暖有人说是中频多,我的感受是高频和中频的比值,10KHz以上高频调高可以变冷,但是中频降低中音鼓就无力了,我听过的冷都是高频巨多,清晰是清晰,但是对比普通人说话一耳朵假,中频多只会感觉这人中气很足。人声失真还是在120Hz太多才会发生,而这个问题除了5.1内容有独立的中置音源,2.0音源确实把信号无差别输出给低音单元会有不可避免的问题,要么人声假,要么中低频不足

我选择顾全大局,人声只是陪衬

网友C:
引用 网友A:
那可能是你的喜好,我反正把频响曲线调好,它就是暖的,耳机音箱都是

我对冷暖的感受:

声音这个真的是见仁见智,大部分评价恰恰是3116高频差人声强。解析和频率没太多关系,一般认为解析好是能听到更多细节,但我认为低端设备能听到更多细节是不可能的,我理解的解析好就是还原度高,各种声音的特征更明显,特别听交响乐不乱,反正我感觉换音源比功放效果明显,我从xfi换到意大利界面+9038的解码器最大感受就是大提琴和鼓点变得很有弹性,小提琴的泛音听着更柔和,听春之圆舞曲,金蛇狂舞这类比较热闹的曲子没之前燥

网友A:
引用 网友C:
声音这个真的是见仁见智,大部分评价恰恰是3116高频差人声强。解析和频率没太多关系,一般认为解析好是能 ...

解析度好就是频率互相之间不干扰,和你说的细节没有冲突,不要出现某频率听不到、小声,不要有A频率过大掩盖B频率之类的情况出现,A频率在不对的时间出现多余信号就掩盖自身,否则总得有其他科学解释,不可能都是玄学,好比几个人说话,有人声音太小就听不见了

这个和喇叭有关系,和功放、电源都有关系,很多人PC玩数字音源之后比模拟低音干净了,就是相应频率干扰少了,不会出现过多→掩盖的现象,这个实际上是电源的干扰

我主要要说的不是低端可以调好,而是说同样合格的硬件,冷的出现高频过头的现象非常普遍

网友:
引用 网友A:
解析度好就是频率互相之间不干扰,和你说的细节没有冲突,不要出现某频率听不到、小声,不要有A频率过大掩 ...

确实,声音抛开玄学部分,还是讲科学的,如线材,我不知道几百和几千几万能不能听出差异,但是耳机线来说,电阻低的线声音表现就会好,比如耳机线1米左右电阻0.2欧的就比1.2欧的声音好,但是镀银,无氧铜之间有什么差异我找了好几个自称烧友的都听不出来,镀银在我看来唯一的好处就是能用更细的线径实现更小的电阻,方便做线而已,特别现在数字信号线都是0110的数字信号,又不是模拟信号有频率干扰,线材材质真能有提升信号?怎么提升?0110只能是0110,又不能变成别的

网友:
听音乐,我只认TDA7293与AD827,习惯了,每个人对音效不同,对5532我非常喜欢。

网友:
厂家的线就是唬人:皮子很厚,里面的线却是极细

网友:
大喇叭貌似小了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