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防] 拆解杂牌太阳能4G摄像头,说明一下缺点,增加自动断电。

楼主(2024-04-07):
网上买了几个杂牌太阳能4G摄像头,用的千鸟物联的app,使用了2天发现的缺点汇总一下

1、APP广告较多------------跳跳偶尔能解决
2、摄像头容易死机,之前是死机后手动开关摄像头可以解决,但是缺点是摄像头安装在农村,自己在县城,不可能死机后自己来回跑回去重启,家里老人也不会,后来在网上看到有5-15v重启线,3、5元一个,买了几个,拆机后安装到摄像头的电源线上面后,每24小时重启一次,完美解决。后附图片。
3、4G信号太差,基本都是1个格,在县城也是1-2个格,不影响使用。
3、电池续航太低,不开启持续录像的话(开启低功耗容模式)容易漏录像,开启持续录像李敏的5接18650一般能坚持和4-5个小时,太阳落山后,,后半夜就不能用了。
4、TF卡兼容性差,有时候想回看摄像头,会提示TF卡不存在,但是重复进几次就会正常。我用了乔安的TF卡竟然不能储存,又换回自带的才可以。
5、几个品牌摄像头都用千鸟物联,但是有的显示电量,有的不显示电量。晚上不能充电的时候,20点看电量摄像45%,一会8:20打开同一个摄像头电量又变成75%了。
6、关于像素这个价格就不多说了,对得起这个价格就行。
我购买的有单头的,有双头的,有三画面的。都拆解过,电池都是5接18650。网上所谓的太阳能的三头的都是2个摄像头,上面的中间一个是广角的,用软件实现的2个画面,加上下面的一个球机,共2个摄像头,3个画面。

有几个问题,请教大佬们
1、关于电池容量不足的问题,我想着外接并联一个5节或者10节的18650电池组,不知道到时候摄像头里面芯片能不能识别容量。,请教的大佬
2、更换里面的芯片能不能实现容量真实显示????

----三画面摄像头-----以及成像。

-----拆机图----5接18650并联,3.7V。计划在这2个线上面外接一组电池。

----------准备接的线------

接好线的
------
------重启盒-----

------摄像头里面

-----------------界面设置

楼主:
优点也很明显,价格便宜,单头的需要接电源线的基本110,太阳能的单头的150-160,双头的170-180,3画面的220左右,太阳能板多加一块基本20左右。这说的杂牌的。

网友A:
1、这种杂牌摄像头里面的电池都不是什么好电池,建议别外接了,直接用正经的18650电池按原样组一组装进去就可以了。
值得注意的是,最好给摄像头做好遮阳措施,因为这东西在室外风吹日晒的,内部温差变化极大,什么电池在里面寿命都长不了。
2、真实容量的显示,除非有专门的电池电量计电路,否则光靠检测电压,肯定不很准。而且,就算有电池电量计,还得固件支持啊。
3、至于TF卡不兼容,多半是格式化的问题,买大牌的,别用windows自带的格式化工具,用diskgenius这样的磁盘工具格式化试试没准就好了。

网友:
做工看起来还不错的

网友:
虽说是杂牌的,但功能还挺强大的。

网友:
直接把内置电池组换掉就行,并联外置不是好主意

楼主:
引用 网友A:
1、这种杂牌摄像头里面的电池都不是什么好电池,建议别外接了,直接用正经的18650电池按原样组一组装进去就 ...

用什么样的18650呢?夕夕推荐一个吧

网友:
做工看起来还不错

网友:
引用 网友A:
1、这种杂牌摄像头里面的电池都不是什么好电池,建议别外接了,直接用正经的18650电池按原样组一组装进去就 ...

建议电池外置,做好防水,寿命更长

网友:
杂牌小问题多用越来还是不爽

网友B:
杂牌中也有很好质量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杂牌中也有很好质量的

推荐个牌子看看,我买过绚鸟的,清晰度更差,这个是宏景光的还凑合,我还有个是凌?,忘了那个厂家生产的也凑合。价格再贵点的没买,

网友C:
头次见到小鱼眼镜头,软件分成2个图。之前我见过2鱼眼全景相机,转成PotPlayer可用360度全景视频。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头次见到小鱼眼镜头,软件分成2个图。之前我见过2鱼眼全景相机,转成PotPlayer可用360度全景视频。 ...

拼夕夕上的太阳能的所谓的三画面的都是这样的,图片都看着好像是4个头,甚至很多卖家都说自己的就是3个头,欺诈性很强。非太阳能的是真3头的。

网友:
雄迈,乔安,水星,TP都 可以

网友:
我爸买了个4G版的没有流量了充流量贵,流量卡又是锁定的换了也不能用,放着吃灰

网友:
引用 楼主:
用什么样的18650呢?夕夕推荐一个吧

为什么还去PDD买?直接找我,给你做一个。
纯三元的18650,循环寿命300+,还有85%容量,国产一线大牌电芯。

网友:
1、关于电池容量不足的问题,我想着外接并联一个5节或者10节的18650电池组,不知道到时候摄像头里面芯片能不能识别容量。,请教的大佬
不一定 要看容量到底是写好在系统里面的还是计算出来的 如果写好的 那就不行 要是计算出来的就有可能可以识别

2、更换里面的芯片能不能实现容量真实显示????
不好说 但是可以直接把原始的垃圾电芯换掉

网友:
杂牌摄像头稳定性不好,我用过几个杂牌的,头大,还是海康或者大华的省心,不过他们貌似都没有太阳能4g的

网友:
太阳能的真没插电的好,如果能太阳能和220V双路供电的话就好了,要不自己改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