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万用表的非真有效值是什么?

楼主(2024-04-07):
万用表的真有效值True Vrms容易理解,概念和定义都很清楚。那么不支持真有效值的表,测量的结果是什么呢?

用福禄克17B和117C测量市电,插同一个插线板,结果如下:

117C真有效值228.5V,17B假有效值226.5V,就差了2V,不到1%。

非真有效值肯定不会是平均值,平均值应该是0。也不大可能是绝对值的平均值,简单积分可以算出这个值是0.637Vp,而Vrms是0.707Vp,差别挺大的。

另外,非真有效值是不是各家算法还不同?

网友:
都是正弦波,测起来肯定区别不大,表交流电流档串联接入低压整流桥的输入端,区别就看出来了。。。

网友:
就是平均值。测的是绝对值的平均有效值

网友:
测的是平均值,但折算成有效值显示给你。

网友:
直观点说,就是非真有效值,只适合测量正弦波波,因为这种测量电路是根据正弦波的平均值和有效值的换算公式,表测出平均值来倒推有效值的。如果不是正弦波,那么平均值和有效值的换算公式就不成立了,测量结果自然就不对了!真有效值的表就不存在这个问题。

网友A:
说来话长。
首先要从交流电说起,表征交流电的电压电流强度的量是有效值。原因是等效热工。具体的自行百度。测量交流电显示的就应该是有效值。
市电电压是正弦波,正弦波的峰值,平均值,有效值之间有个固定的比例系数,因此只要知道任意一个值乘个系数就可以相互换算。对于非正弦波这个比例系数就不一样了。具体自己积分一下就知道。知道波形的话,就可以自己算出转换系数,一样可以知道准确的有效值。
指针式的万用表用的是磁电式表头,指针偏转角度正比于线圈电流的平均值。因此在表盘上按相应系数刻度就显示对应正弦波的有效值。对于非正弦波就无法准确显示了。
数字表的交直流转换电路相应的有三种分别依据平均值,峰值和有效值。前两者都是通过系数转换显示相应的正弦波有效值的,对于非正弦波无法准确显示。后者输出的直流信号对应有效值,无论是否正弦波都可以准确显示,故称为“真”有效值。
需要注意的是,1)交直流转换电路的交流输入可能有直流和交流耦合两种耦合方式。2)真有效值转换也有cf限制,同时还受带宽限制。真有效值万用表的带宽指的是正弦波带宽,非正弦波傅立叶变换后的谐波可能会被低通滤波同样影响精度。3)指针表也有有效值的。

网友:
硬芯片的真有效值表有可能测不了小交流信号

网友B:
我次奥,还有“假有效值”的表啊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次奥,还有“假有效值”的表啊

有真有效值和有效值,没有假有效值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有真有效值和有效值,没有假有效值

有效值还有真不真区分? 咋解释?

网友:
打个比方。计算面积,非真有效值就相当于测量左边长方形面积a*b,遇到右边的梯形,它还是用a*b,那就肯定不对了!因为非真有效值它只会a*b,遇到什么情况它也只会套用a*b。
长方形对应正弦波,梯形对应非正弦波。

网友D:
行业约定习惯,没有真有效值电路的表在交流档位测量时,无论什么交流信号,通通按得到的最大值的0.707倍来显示。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说来话长。
首先要从交流电说起,表征交流电的电压电流强度的量是有效值。原因是等效热工。具体的自行百度 ...

大尾巴狼老师半夜不睡啊。追问一下,为什么指针表的电流平均值对应的就是Vrms?数字表的Vrms转换模块的基本原理是什么?

网友A:
引用 楼主:
大尾巴狼老师半夜不睡啊。追问一下,为什么指针表的电流平均值对应的就是Vrms?数字表的Vrms转换模块的基 ...

磁电系表指针偏转角度和平均值成正比,但对于正弦波只要乘个系数就是有效值,实际上就是在表盘刻度按有效值缩放一下。电磁系和电动系的能直接显示有效值,是天生的rms,不用这种表头做万用表是因为这种表头刻度不均匀做万用表太麻烦。还要平衡精度和灵敏度,反正我是没见过电动系的万用表。
rms芯片大部分是做均方根运算,有用运放的也有开关电容的。也有少量是热平衡的,现在很少见了。热平衡的做好了不容易但能做到很高带宽和精度。

楼主:
引用 网友A:
磁电系表指针偏转角度和平均值成正比,但对于正弦波只要乘个系数就是有效值,实际上就是在表盘刻度按有效 ...

MF47这种表是磁电系,还是电磁系

网友E:
楼主两个万用表测量差别,是万用表的精度造成的误差,与是否支持真有效值无关。
对于工频正弦波来说,只要表是准确的,无论是否是真有效值万用表,测出来结果应该都是一样。

是否支持真效值的万用表测量差异,主要体现在测试非正弦交流电。

网友:
学习了,对于真有效值概念有了了解。

网友:
引用 网友E:
楼主两个万用表测量差别,是万用表的精度造成的误差,与是否支持真有效值无关。
对于工频正弦波来说,只要 ...

正解

网友:
引用 楼主:
MF47这种表是磁电系,还是电磁系

万用表一般是磁电系。

网友:
引用 网友D:
行业约定习惯,没有真有效值电路的表在交流档位测量时,无论什么交流信号,通通按得到的最大值的0.707倍来 ...

这句话严格讲是不对的,这只针对峰值响应的转换电路才对,而对于指针万用表和绝大部分非真有效值数字万用表来说都是平均值响应的。form factor是1.11。
峰值转换只在少量固定波形的情况下才会见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