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3296可调电阻替代金属膜电阻?

楼主(2024-04-07):
分压电阻1.11M 不好买,没合适的,就算有还得多买挑选合适的,就想用3296可调电阻替代他,不过不知道这可调电阻是否稳定可靠,能稳定的替代金属膜0.25%电阻吗

网友A:
电压要求精准?两个电阻串联行不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压要求精准?两个电阻串联行不

电阻档数值偏低,要搞起来

网友:
如果你只用一只电位器来代替那么肯定是不行的,这个阻值范围的温漂很大。
如果你用负偏一点的低温漂ee+一只很小的电位器来替代,那么完全没问题。甚至都不需要微调,普通碳膜的电位器都行,因为它占比小,温漂的贡献会相应的降级。

网友:
然后谈一下这类微调电位器的类型。主要是材料上,一般是碳膜,厚膜,金属膜,线绕。温漂依次降低,但线绕自感大影响交流,还不是连续的,是个阶梯的,还没有高阻值。另外vashy有金属箔的,低阻值,低温漂,低自感,除了价格什么都好。

网友B:
最后你要这个1.1111MΩ做什么用?这点非常重要。

ps,有点事儿,晚些时候继续讨论。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最后你要这个1.1111MΩ做什么用?这点非常重要。

ps,有点事儿,晚些时候继续讨论。 ...

这1.11M关乎2M档位的测试精度,所以找个可靠的电阻替代,筛选合适太麻烦了,估计等我找到合适的铜箔都烫掉了

网友:
1.111M可以用串联方式获得。

网友:
继续,这个1.1111MΩ有什么用?
校验?一般是整数。那么最有可能的就是作为分压网络。那么假如我们用精确的10/9MΩ和10MΩ进行了精确的1:10分压就能得到精确的万用表了吗?恐怕还得有附加条件,就是自检得10000,这要求理想的积分电容,理想的压控电流源,理想的比较器,理想的电子开关,理想的计数器…这显然不太可能。再退一步,在电阻档,用上PTFE积分电容,1.1111MΩ//10MΩ作为基准电阻就能保证该电阻量程精准了吗?其实也不可能。
不知道诸位万用表爱好者有没有思考过一个问题,对于手持万用表,精度最高的档位和量程是直流毫伏档或电压档而非电阻档,原因是什么?
这两天有位坛友谈起我是不是又要老生常谈不要随便修改分压网络。其实我从前是写过一篇如何打磨万用表的帖子的,但考虑到可能会有坛友没有完全看懂就断章取义轻易改动而适得其反就又删除了。我记得那位坛友也是diy过手动量程万用表的,但从他的帖子透露出的信息来看恐怕尚不能说对万用表理解有多深入,否则不会有此一问。我觉得至少得真正入门了才能基本答对我上面的问题,得对芯片进行全面测试才能有把握给出各要素的影响程度。
扯远了,回到你的问题,我的观点是1.1111MΩ即便能调精准了也很可能用不上这个精度。

网友:
引用 楼主:
电阻档数值偏低,要搞起来

你这句话说的就是我担心的,只校验一个电阻量程就要动电阻网络。朋友,不能这么轻易就动了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1.11M关乎2M档位的测试精度,所以找个可靠的电阻替代,筛选合适太麻烦了,估计等我找到合适的铜箔都烫 ...

你的表是手动量程的还是自动量程的?
首先你的表是什么方案的?双积分还是sigma-delta?
第二,2MΩ量程偏低,那么2V量程偏高吗?200mV量程有没有问题?20MΩ量程有没有问题?只看2MΩ量程偏低而不考虑我后面提到的三个量程就调1.1111MΩ很可能会适得其反。甚至很可能看过我后面说的三个量程还不够。

我记得有位坛友ut61e换完caddock后精度仍不尽如人意,告诉他是积分电容有问题他还说是网上推荐的最好的,都不知道反复说了多少次他才换了积分电容,这就是手比脑子快,没搞明白到底应该怎么调就先调着看看,搞不出来反而归咎于器件不够高档。

网友:
估计你是要调电压挡,这种情况不用绝对的1.111,因为你的10M电阻也不是绝对的10M,我的方法是接电阻箱,调整到合适读数后用电阻凑出来,下面是几个例子,我改过的这几个表电压挡满量程一个字以内。

网友:
我大概能猜到楼主的意思,他的表大概率是电阻挡不能全量程校准,某些挡位不准,然后他测试发现,改变1.111M精度可以改善目前的问题。

网友:
如果是1.11M,可以用1M串联110k
一些分压电阻,市面上零售不容易买到,可以用串联、并联的方式

网友C:
如果要求某些阻值买不到,自己买电阻丝绕怎么样? 不过,网上似乎卖电阻的也能定制?

网友:
引用 网友C:
如果要求某些阻值买不到,自己买电阻丝绕怎么样? 不过,网上似乎卖电阻的也能定制? ...

哈哈,恰好我有1.1M的分压电阻,就是大点
记错了,是1M和111K的

网友D:
行不行换了再说,换个可调电阻的看看效果,不行再改回来呗,
又不是一锤子买卖

楼主:
引用 网友D:
行不行换了再说,换个可调电阻的看看效果,不行再改回来呗,
又不是一锤子买卖 ...

嗯买了2M的可调回来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