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极调光电源无输出

楼主(2024-04-08):
拆机正反如图

通电,高压电容300多伏,低压变压器无点压。
单片机供电线性稳压也无3.3v。
用4.2V外置电源接低压,能正常输出4.2v

难道两颗低压两个二极管挂了。

电源芯片jy3849d

看懂了也不知道怎么修*,闲yu收东西还是有坑。

破案了∶

电源芯片pwm驱动两颗三极管,带动隔离变压器,两个nmos在变压器次级。
检查了一遍各元件,发现变压器初级两个引脚都断了

这变压器是1∶1∶1的绕组比吧

网友:
开关管挂了一般常见都是击穿 还伴随桥堆击穿和保险丝/开关管大电阻炸开

网友:
等楼主的好消息

网友:
若是输出二极管坏了,拆下来量量不就行了。此二极管一般不容易坏,请认真检查下电源芯片

网友:
先易后难原则。先目测,再测常规易损件:MOS管。
如果都没有问题,找到电源芯片,查下资料,测量供电是否有电压。。。

楼主:
电源芯片不停的8到13v跳动,应该是持续供电有点问题,芯片6脚给mos隔离供电的变压器也有问题,不好修。技术积累不够。

网友:
看电源芯片,和ncp1252管脚一致,网上搜索一下1252双管正激电源,可以得到电路图。1252很便宜,nmos用常见的代替,驱动变压器管脚也可手工修复。

网友:
引用 楼主:
电源芯片不停的8到13v跳动,应该是持续供电有点问题,芯片6脚给mos隔离供电的变压器也有问题,不好修。技术 ...

你看1252双管正激典型电路,就清楚了。电源芯片供电先由启动电阻供,主变压器工作后由辅助绕组供,您驱动变压器断了,不起振,主变压器不工作,肯定芯片电压不正常,就是8V-13V打嗝模式变化的

网友A:
或许修复驱动变压器,电源就好了。双管正激电源挺耐操的,不容易烧,可能摔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或许修复驱动变压器,电源就好了。双管正激电源挺耐操的,不容易烧,可能摔坏了 ...

nmos隔离驱动变压器初级我已经续上了,小变压器初级电阻0.7,应该是连上断脚了。电源芯片外接要多高电压才能工作,15v以上吗

楼主:
这电源设计的不错,电源芯片pwm信号先经过推挽驱动隔离变压器。隔离驱动两个nmos管,隔离变压器驱动nmos又用到了电阻加反向快恢复二极管达到快关。用到了nmos驱动的推挽驱动、隔离驱动和快关三个经典电路。下面是三个电路的大概∶

整个开关电源高压驱动的设计思路清楚了。
可惜隔离变压器断了。
如果去掉隔离变压器,就是用推挽驱动nmos。

网友:
引用 楼主:
电源芯片不停的8到13v跳动,应该是持续供电有点问题,芯片6脚给mos隔离供电的变压器也有问题,不好修。技术 ...

芯片供电一般是不是电容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