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ther] 求推荐个局域网能播放onvif监控的方案

楼主(2024-04-08):
本人是软件程序员 最近接触硬件开发板 会点Arduino调库

求推荐开发板和屏幕 能播放tplink的内网监控  最好便宜点的

初步打算是 esp32 s3 不知道性能咋样

网友A:
有个软件叫 ONVIF Device Manager ,可作onvif发现、测试

开发板、还有带屏?  最方便是可以选择 android 手机。        esp32 就算可以,也要小、且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个软件叫 ONVIF Device Manager ,可作onvif发现、测试

手机有个缺点  就是得用电池  开机慢 开发板开机快感觉更稳定一些 , 我感觉有10贞就够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手机有个缺点  就是得用电池  开机慢 开发板开机快感觉更稳定一些 , 我感觉有10贞就够了  ...

纯开发,可以考虑树霉pi,linux支持多

网友:
要实现你所说的, 要简单只能上linux 了.

解码 h264 至少要几十MB 内存吧.

要是CPU软解, 恐怕 十个esp32s3 的性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