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拆MAREVL AC-230 定位冲

楼主(2024-04-08):
闲了顺手拧下来
这东西用了好些年冲头感觉有点钝了不知用砂纸这类磨行不行。
长度大约是160MM

两头拧开就全家福了

这两个管筒磁铁不吸,不长绣不知道是啥材质,还有后面那个红帽子。
中间那个管筒中间是有一圈缩小的。红帽子的头顺时针向H拧紧是调大冲击力,反之向S调小冲击力。

感谢路过!

网友A:
这个定位冲很小巧的,工作原理和那种破窗器是不是一样的,找好位置点,冲子的尖端对准,使劲按下去,就听“砰”的一声,一个小窝就被砸出来了;如果是玻璃,就啪嚓一声就碎了。

网友:
看起来不错的样子

网友:
上角磨机,应该可以磨尖

网友B:
也买了个定位冲,但一直不敢用,担心把墙面瓷砖搞裂了。

网友C:
定位冲多少钱收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A:
这个定位冲很小巧的,工作原理和那种破窗器是不是一样的,找好位置点,冲子的尖端对准,使劲按下去,就听“ ...

去首 饰柜应该狠爽、、、、鸟。

网友:
引用 网友D:
去首 饰柜应该狠爽、、、、鸟。

这个想法很优秀

网友:
好货,还是小日的

网友:
蓄能式定位冲。

网友:
挺好玩的工具

网友:
几年前有个帖子就仿制出来了

网友E:
差点买一个,后来想想还是钉子和榔头配合一下算了,

网友:
小工具,用的时候很方便。

网友:
我买过(仿),硬度不够。

网友:
貌似锌合金材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定位冲多少钱收的?

妥妥的一手自用呀,包装扔了而已啊。
记忆中要100-200RMB之间的,10年以上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也买了个定位冲,但一直不敢用,担心把墙面瓷砖搞裂了。

买个小的,这种大的肯定碎了,不用想。我试过在一些铁板上搞,漆膜都震碎(也可能是有些漆膜附着力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E:
差点买一个,后来想想还是钉子和榔头配合一下算了,

钉子+锤子,这个是临时办法,经常使用的就不方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