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闪存] 新手第一次diy U盘,怎么买U盘主控

楼主(2024-04-08):
请问一下大佬们这几块颗粒怎么买U盘主控

网友A:
第一排2颗可以上sm3267或3268;
第二排第一颗应该是海力士的3d TLC,sm3281或fc3379应该是可以支持,第二颗看不清丝印,盲猜sm3268支持;
第三排2颗参考丝印,应该是bics5,单颗容量128G的,要吧考虑上固态优盘主控59xt2。

网友B:
2258之类的都可以!

网友:
对,现在新出的主控2259xt2  速度快,温度低可以用

网友:
新手+一大堆黑片,这先从FC3379入手玩玩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第一排2颗可以上sm3267或3268;
第二排第一颗应该是海力士的3d TLC,sm3281或fc3379应该是可以支持,第二颗 ...

好的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2258之类的都可以!

好的感谢

网友:
可以买两块3257ae is903来试试 查查颗粒ID看能支持啥子主控

网友:
都不是啥好颗粒,钱多时间多实在无聊了可以玩玩,否则就是烧钱的玩意儿。

网友:
都不是啥好颗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