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响] 拆个江苏天宝车载收音机

楼主(2024-04-08):
N年前在废品站收的   看着成色不错

外观  小巧玲珑

内部

固态电容   用料还行

功放模块

感觉车机内部看起来还是蛮舒服的

网友:
接收效果咋样?

网友:
车机的灵敏度都不错

网友:
没事听听调频广播也不错,要是再多几个功能就好了。

网友:
车机看起来都挺复杂的,可是,有的人买车还没听一下,就换掉了,是车主的悲哀还是车机的悲哀?

网友:
车机一般做工不错。

网友:
功放ic应该是7388

网友:
加个壳子当个播放器收音机还不错

网友:
车机挺小 巧,看着不 错

网友:
车机挺小巧

网友:
蛮漂亮的车机

网友:
车机的FM灵敏度都不错

网友:
像丰田卡罗拉的收音机

网友:
也就是收音机了

看样子可以播放MP3

网友:
车机的收音效果一般都好

网友:
这个是别克车的收音机吧。

网友:
有AUX输入,可以当个桌面功放用

网友:
外观看着挺漂亮

网友:
别克英朗装配的车机

网友:
不知道实际效果如何,发热大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