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众仪219和zty哪个比较推荐

楼主(2024-04-08):
主要是测直流电压电阻不怎么喜欢zty花里胡哨的功能

网友A:
看自己实用,ZTY 我比较看好,但众仪的质量堪忧

网友:
关键是这些参数有没有水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自己实用,ZTY 我比较看好,但众仪的质量堪忧

我不怎么喜欢ut136b+外观

网友:
说实在的,都不喜欢,太玩具了

网友:
ZT-Y有花里胡哨的功能?好像跟219也差不多,就多了个方波输出

网友:
zty: 魔改电阻档速度快很多。反显屏好看,室内用也可以,室外看不清,耗电。外观也好看一些,大小很小巧。手机差不多。
219: 19999计数(电压和电阻档),zt219的mV档,A档分辨率优秀,都是强于300元以下的其它表的。

两款表都是众仪的,就有众仪质量共同点:出厂校准优秀,一般都是非常准的。做工不山寨,但用料会让人会有“怎么这几个元件就够了?”的疑问。表盘容易接触不良。反显屏还好,正显屏可视角度窄

0660要更换积分电容为np0电容效果很好,如果不在意hz档读数减半,4m晶振换8m晶振,那基本性能还是很好的

网友:
ZT219的精度指标(如图)比ZT-Y要高得多哟。价格一样的话,应该选219。

网友:
尽量不要买这牌子的表,另外表是用的不是拿来看外观的。

网友:
适合用的就是好的。

网友:
没啥可推荐的,只是一般玩玩,随便买,喜欢就好,赚钱吃饭的就找个可靠的。

网友:
我买的是基本同众仪ZT219的ZT303(219的缩小板)

网友:
219测电阻太慢,y比它快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