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播放] 蓝牙耳机移花接木之一:充电部分坏了就外接充电板,结果折腾了个寂寞....

楼主(2024-04-08):
家里的蓝牙耳机充电时充电器炸鸡了,估计蓝牙耳机也难以幸免
先看充电盒外观

Type-C充电

里面的样子,中间是显示电量的LED屏

耳机拿出来是这样

插电一直显示92%,拔电就没显示

只能拆了看
没螺丝,全卡扣的

板子和电池

板子下面的结构

电池没电了

拆掉板子

单控制芯片,没有明显故障点

插电测试,电池两端电压已经5.1V了,充电部分已经直通
电池保护板应该处于断开状态

换个有电的POS机电池看看
电压低,所以显示47%,貌似放电部分是OK的

再插电,仍然输出5.1V
看来充电部分确实挂了

测试板子上输出到耳机的触点电压,5V正常

给正常给俩耳机充电

既然只有充电部分挂了,那外接充电板应该可以修复
找了个4056的小板

把电流设置电阻换成2.2k,充电电流大概60~70mA
然后断开Type-C的5V,直接接在充电小板上,充电小板输出接在电池上

充电测试一下

看起来不错,电池充上电了
但显示只有10%,估计是电压判断策略是要原芯片插电才行

不管显示了,装好
给耳机充电正常

原以为折腾就这样愉快结束了,结果......

第二天一看,插电显示0%,耳机无论如何也不连红灯了

拆开测电池又没电了,看来充电盒一直在放电,应该是未休眠,芯片控制部分电路也挂了吧
搞了半天,结果折腾了个寂寞......

算了,容偶再想想办法

网友A:
一般情况充电头挂了不会影响后级电路的,因为都是隔离的,除非挂前输出电压失控输出过高电压~

网友B:
淘个华强北耳机拆盒子用吧,7.5¥全套包邮的那种

网友C:
做工看着不错啊

网友D:
买芯片换掉得了,这芯片才2.3元一个,用其他代换的,充电仓的数显电量就没了,以前东西坏了,我也试过找一些别的代换,基本上都不是很完美,有缺陷,还是得把原板子修上,耳机充电仓专用的芯片是支持小电流放电的,小电流放电不会关闭,只有电流特别小才会关闭输出,就单凭这一点,就不太好弄了

网友:
英集芯IP5513,换个芯片试试看呗

网友:
把内脏全去掉。直接用TYPE-C给两个耳机充电就好了。耳机的充电芯片在耳机里。只要给耳机供5V就可以充了。充满停, 低电关机都是耳机的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情况充电头挂了不会影响后级电路的,因为都是隔离的,除非挂前输出电压失控输出过高电压~ ...

嗯嗯,只能是这个原因了

网友:
旧的不去新的不来正好有借口换新

网友:
所以说独立保护板是非常必要的设计。。。

网友:
做工看着有些简陋

楼主:
引用 网友B:
淘个华强北耳机拆盒子用吧,7.5¥全套包邮的那种

这也是个办法哈

网友:
摸索玩玩是可以,修好其实也是毫无用处,家里有五六个耳机,时不时还要拿出来充电

网友:
如果不考虑外出充电,可以直接跳过电路,把+5V连接到充电触点上

网友:
贴膜还在,机子已经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做工看着不错啊

三无,盒子差点,但耳机细节还行

网友:
垃圾桶伺候,这些杂牌完全没有折腾的必要,买个新的也不贵

楼主:
引用 网友D:
买芯片换掉得了,这芯片才2.3元一个,用其他代换的,充电仓的数显电量就没了,以前东西坏了,我也试过找一 ...

谢谢指点,这也是个好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