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汽配] 海拉PUMP-UP5.0刹车助力电子真空泵拆解

楼主(2024-04-08):
这个是新能源车上换下来的,表现为刹车变硬,一直不停机温度高。

泵的主体,头比较大。出自海拉,型号UP5.0,这玩意配的25A的保险,电流很大。

正面,上半部分是腔体

下半部分是电机

先拆电机部分

电机里面碳粉很多,没法看,先处理干净了。
壳内两块磁铁

转子顶部有个轴承,一个顶簧

ERB的轴承,型号6362

有一块电路板,几颗瓷片电容和一个二极管,应该是TVS瞬态抑制二极管,型号MDD YK。引线两端有电感。

换相片磨损还比较深,碳刷倒是还有不少

准备装回去,有防呆设计

拆泵体部分

外壳是工程塑料的。。。  里面有个皮碗

皮碗边边有点凹凸不平了,估计故障出自这里,长期高温变形导致密封不严

皮碗正面

整体核心

这是个干式旋片式结构,一共8片石墨片,两侧有气道散热

石墨片,已经磨短了一截

吸气(进气)气道在下盘

排气(出气)在侧面2个孔,通过泵体顶部出来,经过皮碗到外腔体

全家福

后记:现在新能源有油改电,也有纯电平台的。但是刹车助力基本都离不开真空助力。油车有发动机进气畸形管提供真空环境,而电车只能依靠电子真空泵提供真空环境。在高峰期长期堵车的环境下,电子真空泵不间断运行必然会产生高温 势必会导致橡胶件变形漏气而劣化真空效果,这是一个不可逆且存在安全隐患的问题。目前还没有发现有新能源厂家做双冗余设计。

补充内容 (2024-9-27 10:23):
后续,实际故障为石墨转子磨损过度(高度间隙变大),导致漏气,后更换石墨转子问题解决。皮碗只是起到辅助消音的作用。

补充内容 (2025-6-23 12:37):
经尝试,皮碗只是起到消音的作用,真正问题出在石墨转子上面,转子磨损过度有间隙导致漏气问题,更换后问题解决了。

网友:
这种弯道超车还是不成熟

网友A:
传统耐用的刹车助力电子真空泵的结构是怎么样的?

网友:
叶片泵机械磨损是问题,应该用车载冰箱变频压缩机结构。最好是音圈电机,直驱自润滑涂层活塞,减少机械结构。

网友:
现在好多车 不是直接是电机助力了

网友:
这个还是有点技术的

网友:
真空泵我觉得还是油车那种靠发动机负压的稳定一点,以前有些油车是发动机负压和电动真空泵混合的

网友:
见过双泵头结构的

网友:
膜片泵和活塞泵到底哪个耐用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传统耐用的刹车助力电子真空泵的结构是怎么样的?

传统的助力,就是一个真空的鼓,发动机吸气,就把鼓里面的空气吸走,形成真空,里面有个弹簧支撑,已至于鼓页不会被吸走,当你踩刹车的时候,鼓页就会顺势前进,所以感觉很省力。

网友:
厉害啊 一般看不懂这玩意

网友:
传统发动机就是靠活塞进气抽真空的,那么这个真空泵是否可以做成活塞样式的真空泵,寿命会不会长一点

网友:
以前有个油车,停过夜后发动不畅。一定要发动前踩几脚刹车,发硬后发动一下就着。不知是不是与这个真空鼓有没关系。

网友:
电机转速是多少

网友:
这也是设计上的问题,整体机没有风扇散热,没有考虑长时间使用场景。

网友B:
遇到长下坡路段是不是会完蛋

网友:
一直想买一个这样的泵头做 真空吸锡器的气源,后面了解了一下,这个泵一个是噪音偏大, 还有就是不能反转,反转以后 ,石墨片必损坏。随后放弃,还是选择了膜片式真空泵。

楼主:
引用 网友B:
遇到长下坡路段是不是会完蛋

新能源有动能回收,强回收像一脚重刹。如果泵坏了,刹车会变硬,倒也不是用力完全踩不死,比较费脚

网友:
楼上几位有没有想过非真空的助力方式?

对了,就是电机直接推动刹车总泵,现在普遍采用的助力形式,优点说说看:高可靠性、省电、耐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