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韧性比较好的网线?

楼主(2024-04-08):
设备上有一段网线,连接的一个部件需要经常活动,网线比较容易坏,几个月就要换一次。不知道有没有韧性比较好的网线。

网友:
网线外面裹一层抗拉网

网友:
找多芯网线试试,单芯的不耐折。

网友:
那就是无线WiFi比较合适了,不知道什么设备,适不适合改

网友:
一般是自己加工,找来合适的双胶线,二条双胶线即可,可跑100M,如果线径太粗也没事,两端仍然是使用普通网线的接口焊接即可。四根线就可跑100M的网络,连接1,2,3,6线

网友:
网线长一点,绕个圈用,分散受力,另外网线主要断在网口附近,成品网线可以在水晶头末端和网线交接的位置绕一点电工胶带,如果是自己夹的头,可以在水晶头里面塞点细金属棒,塑料棍之类的,然后外面绕胶带,讲究的再封一个热缩管,这样这个部位就得到了加强,记得胶带不要影响水晶头弹片活动,否则影响插拔

网友:
还是无线吧!

网友:
电梯专用网线适合你的环境!如果距离不超过1米的话可以用多股软心排线,抗拉抗弯折能力要好过硬芯铜线!

网友:
有没有试过这种的,实在不行就用无线了

网友:
6类多股网线适合你

网友:
4*2PTRVVSP高柔性拖链双绞屏蔽电缆,主打一个贵字

网友:
有多股软线的成品网线的!就是用于经常拆装的环境的。

网友:
用带钢丝的电梯专用网线

网友:
换多芯线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