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更换转速高达10万转的显卡风扇(盈通大地之神5700XT)

楼主(2024-04-08):
话说,并没有标题党,因为电脑上显示的转速确实是4,5万转有时候直接十几万转。更诡异的是,GPUZ显示的转速还是断崖式来回反复的,也就是有时候几千下一秒直接几万,又十几万转有立马几千,这是水滴吗?锐角转向!!!
但是,这肯定达不到的,于是咸鱼上斥巨资买了一对风扇换上。有图为证

这显卡也是去年咸鱼上700收的个人卖家的,在这块之前,还收过一块讯景的双风扇版本,比这个看着舒服很多,散热器也要高级。但是,那块显卡的问题是,只能工作在pcie16x2模式下。调试一番无果后退了,当时到手就觉得不是一般的盖,风扇哇哇叫,查看转速不得了,几万转起步,15万转都也不是不可能。分析了一番以后觉得要么传感器要么风扇坏了,反正就是风扇问题,那就先换了试试。

买回这样子的风扇,不知道是副厂件还是几手件,能用就行。

显卡背板拆除

金属的背板

显卡扇热组件

gpu上的硅脂随便换了
已经很干了

清理下散热器

原来的风扇
外观无损坏

功率也不大

换上新硅脂 7921 也是出了名的不好涂抹

装回去

装回去

查看转速正常范围内,确定风扇问题,换了就好了。

另外提一句,5700XT的结温那是真的高啊。轻松上一百,官方也说,没事儿!

山口丁晚几分钟,80多度,比之前少了十来度吧,没有对比只是经验上看。之前打几分钟直接100度起步。

——结论就是,风扇坏了,完结————

题外话是,这几年的显卡价格太贵,像以往出来好几年的显卡价格肯定不会是这个价格,就拿5700xt来说,19年出的,到去年已经4年了,三五百也不是不可能,截至发帖的时候我又去咸鱼看了下这个型号的价格1000左右,整体从900多到1200左右,看了这个价格也不知道是该哭还是该笑。。。

网友:
上万转?难道这也能造假

网友:
7921硅脂挤芯片中间,压平即可

网友A:
这都成直升机了啊

网友B:
估计是转速线和PWM信号冲突,建议换直径差不多,台达AVC美蓓亚等,双滚珠轴承风扇替代,多数每分钟几千转。穿越机螺旋桨,每分钟最大5万转,非常吵。

网友:
哈哈,这么贵的显卡都敢拆,我一般买回家摸了一下,以后再没拆开来用手摸过

网友:
你用的是什么牌子的硅脂?看上去效果不错,求教!

楼主:
引用 网友B:
估计是转速线和PWM信号冲突,建议换直径差不多,台达AVC美蓓亚等,双滚珠轴承风扇替代,多数每分钟几千转。 ...

已经换上了,看能用多久吧

网友C:
上万转绝对的造假了,比暴力扇还难受谁会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上万转绝对的造假了,比暴力扇还难受谁会买了。

应该是转速线的问题,风扇也该换了,换了就好了

网友D:
应该是霍尔传感器滤波错误,信号抖动,导致本来是一个周期的正弦信号识别成了数十个小信号,这个也就是数万转的信号来源

网友:
5700XT 700好价格,现在想捡最少小900,电子阳痿 公版RX580还能再战

网友:
这显卡看着不错

网友:
应该是风扇坏了,,CPU,显卡风扇,上万转都是很难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都成直升机了啊

直升机旋翼一般也就几百转,模型遥控电动直升机3千转不到就已经很猛了。

网友:
加了高速电风扇,期待显卡的性能也有所提升

网友:
原风扇清理上油备用

楼主:
引用 网友D:
应该是霍尔传感器滤波错误,信号抖动,导致本来是一个周期的正弦信号识别成了数十个小信号,这个也就是数万 ...

老哥说的有道理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