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手动控制风扇改遥控,并增加微风档

楼主(2024-04-08):
家里有闲置按键手动控制的落地扇,因为没有遥控功能,一直遭嫌弃。只能说现在的人真是太懒了,一用了先进的东西就回不到过去了。心血来潮,准备将它改成遥控。
网上淘了个改装板,原价6.8元,用了红包4块多到手。原来想着改造本没有什么难度。结果一开干就出现了两个意外。
第一:网上淘来的板子和卖家的详情图片不太一样,但是质量时真TM差,覆铜板上居然有气泡。找卖家,卖家又不理。几块钱的东西,退货不够折腾的钱。一气之下,直接申请退款不退货。不到一分钟,系统直接退款。结果等于白嫖。

第二、落地扇的电机塑料罩子是难拆又难装,只因为没有经验走了好多弯路。本来1个小时的活,折腾了3小时。
现在的感应电机风扇一、二、三档的风速区别不大。有时候开到一档还觉得风大,不开风扇又有点热。刚好改装板上的遥头功能用不上,因为普通落地扇遥头功能不是独立电机控制,没法遥控。所以就想着能不能把这个功能利用一下。所以就有了下面的这个想法:在一档的控制线上再串联个电容,用以将一档风速再降低一点,变成0.5档。想用一档的时候再用遥头的控制线直通一档的控制线。这样不影响原来的一二三档功能,还增加了一个0.5档微风档。
说干就干,随便从备件中找了个4.5微法400V的电容串联起来,试了一下,微风档风速刚刚好。本来准备了几个不同容量的电容,想找一个合适的风量,没想到第一次就试验成功。老婆体验了一下,说非常好,打100分。现在将这个方法分离给大家,有需要的可以如法炮制。改装电路图如下:

网友A:
当年买一个12元的样子,怕质量不好,一下子买了两个,结果嘿嘿一个用了十几年,还是很可靠
这货还能用天猫精灵遥控助手控制

网友B:
有点不厚道,本来就廉价,线路板气泡应该不会影响正常功能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点不厚道,本来就廉价,线路板气泡应该不会影响正常功能

关键是害怕有安全隐患。

网友A:
仔细看了,原来摇头是一档,一档是微风档,强迫症受不了上来回复一下,难道就不能摇头档是微风档?

楼主:
引用 网友A:
当年买一个12元的样子,怕质量不好,一下子买了两个,结果嘿嘿一个用了十几年,还是很可靠
这货还能用天猫 ...

我之前也买了一个,比这个贵一点,但做工很好,还带电源指示灯。用了三年了。当时没改微风档。

网友:
用料,看起来,真是一分钱一分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仔细看了,原来摇头是一档,一档是微风档,强迫症受不了上来回复一下,难道就不能摇头档是微风档? ...

原来设计的风速是按:高→中→低→高→中→低,这样循环切换的。我是嫌低档风速大,所以想让风速切换到原来的一档时自动进入微风档,这时如果觉得微风档不够,再按一下摇头就切换到原来的一档了。根据需要,可以调整到遥头为微风档,改一下接线就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点不厚道,本来就廉价,线路板气泡应该不会影响正常功能

是的啊。好的板就pcb都不便宜了

网友C:
为什么串个电容风速会变小?电容不就是改变电压电流的相位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为什么串个电容风速会变小?电容不就是改变电压电流的相位吗

分压了,在线圈上的电压减少了,电流也小了。
相位变化是相对另一线圈讲的。同一线圈上串电容没有相位不相位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仔细看了,原来摇头是一档,一档是微风档,强迫症受不了上来回复一下,难道就不能摇头档是微风档? ...

同为强迫症病友,想法是一样一样的

网友:
不错啊。改后用起来就方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