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发现一款低价交直流钳表不知怎样?宣传说是硬芯的华佳仪

楼主(2024-04-08):
多多上79.9元一个。搜索:“厂家清仓交直流600A钳形表”     即可找到。限时秒杀
宣传说是硬芯,不知真假。功能挺全。

楼主:
已收到,刚收到拨盘不太灵,反复来回拨动几十次解决,应该是库存久氧化了。测试了一下各项功能正常,精度还可以。拆开是主芯片是硬芯,不过厂家打磨了,不知型号。晶振是4M的。

网友:
嗯,马上去下单

网友:
直流表没用这么便宜吧,

网友:
不知道这款反应速度如何,很多钳形表速度都很慢,太讨厌

网友:
看看大家的评测再定

网友:
工具还是用杂牌划算。

网友:
目前闲鱼上卖的亚马逊80cm810交直流钳表了解一下,一百元,质量比这个好的多,手感很好

网友A:
买了一块便宜的直流钳表,发现钳直流时正反测量两个读数差10%,正向高反向低,最坑爹的是测直流电压也有差值,红黑表笔接反了测也有10%差值,幸好只是外出工作时随便用用,不需要那么高的精度,相当于一个玩具!
用惯了福禄克,相信其他表也不会太差,真是啪啪打脸,就因为外出干活怕把好表弄成乌克兰成色,所以买了一块便宜表放工具包里用,没想到是这个结果!
还是偶然间发现的,去修一组通讯电池,测直流电流和单组电池电压,发现某些单体电池电压都有0.2伏压差,但是BMS里显示却是整组压差0.02伏,遂怀疑表有问题,调换表笔一测出问题了。
测直流电流知道正反测会有一点点差值但不会很大,家里用的福禄克就有尾数差值,便宜表就有点不靠谱了,正向测30A,反向测26A,差了4A!

买的是汉研的168D交直流钳表!这种便宜钳表精修场合不能用!

网友:
这种表只适合平常粗用

网友:
拆开看看 大家的评测再定

网友:
其实只要价格合适,就没有不好的表

网友:
引用 网友A:
买了一块便宜的直流钳表,发现钳直流时正反测量两个读数差10%,正向高反向低,最坑爹的是测直流电压也有差 ...

这也太离谱了。应该算是坏了。现在便宜货主要问题是功能可能缺一点,安全保护差一点,但电压档读数这么离谱的只有坏了的

网友B:
这个闲鱼上早就看到了。确实是硬芯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这个闲鱼上早就看到了。确实是硬芯

此款必火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此款必火

未必,我很早以前发给很多人看,才70块钱,但是,他们都没兴趣。。。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未必,我很早以前发给很多人看,才70块钱,但是,他们都没兴趣。。。

我感觉这表马上会涨价了,别管他们了,我先买一个

网友D:
咸鱼没有搜到,估计下架了。。。。锁帖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咸鱼没有搜到,估计下架了。。。。锁帖吧。

在拼多多,不是咸鱼

楼主:
速度没觉得有多慢,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