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推荐剃须刀用的电池

楼主(2024-04-08):
剃须刀用的这种电池有没有靠谱耐用的品牌、商铺,我有两个剃须刀电池不行了,在网上买的电池,但是比剃须刀原装电池差远了,没用几次感觉电池电量耐用性就严重下降,这种电池有没有靠谱的品牌比如双鹿 南孚之类的。

网友:
镍氢电池么?这可是好东西,小日本开发新能源不用锂电池,盯着用镍氢
这电池由氢离子和金属镍合成,电量储备比镍镉电池多 30%,
密度比镍镉电池小,使用寿命也更长,并且对环境无污染。

网友:
买一样容量的,

网友:
2023-08-28订单号: 34958001171903515        达声电子

音频转接头 6.35转3.5 转换头 公转6.5mm转3.5mm 话筒线插头 [交易快照]

¥2.00

1

申请售后

投诉卖家

¥23.80

(含运费:¥4.00)

交易成功

订单详情

双方已评

剃须刀充电AA电池五号1.2v5号2200mAhFS330fs320fs325FS812剃须刀 [交易快照]

¥2.30

6

申请售后

投诉卖家

剃须刀电池2/3AA800mAh1.2V镍氢可充电电池14*28mm 冲销量 高容量 [交易快照]

网友:
我自己换的倍量的,780MA,两天一次,一次两分钟,两三个月不用充电,

我用的比较少,只要充一次电,能用十天以上就行,不知道你的标准是什么,

网友:
真不好找的

网友:
楼主先说一下,你之前都买过哪些品牌的电池,就算没有品牌,店铺名称有吧?

网友A:
购买镍镉电池吧,耐操。尽管有记忆,但很多出厂时就是它。

网友:
引用 网友A:
购买镍镉电池吧,耐操。尽管有记忆,但很多出厂时就是它。

镍镉是真适合,内阻低,适合电机这种设备,而且一般都是没电的时候再充,不容易产生记忆效应。

忌讳的就是有时没事去充电。。。

网友:
我都是直接边充边用的,主要是防水的不好拆开换电池

网友:
剃须刀感觉还是飞利浦电池款的舒服,2节5号电池可以用大半年,楼主如果有需要新的50元解君愁

网友:
我推荐迪生/或BST/倍特力,可惜这几家不做零售市场。出口的多,有MOQ要求。

网友:
有个剃须刀用这种电池因没电池换扔了。

网友:
外接电池,想怎么用怎么用

网友:
一个剃须刀两节5号充电电池,镍氢电池虽然比镍镉电池好但是也有记忆相应,再说网上买就是撞大运。
我从不买充电款剃须刀,买的是从闲鱼上拍的洋垃圾飞利浦装两节电池的电池款剃须刀。我用一节5号锂电池与一节占位筒,电池没电就拿出外充。所有这些50元以里。
11楼50元卖你新的可以考虑。

网友(2025-03-07):
镍氢的吧,三洋松下都可以

网友:
某科剃须刀坚持用镍氢电池,电池衰减太快,买到替换电池不靠谱,弃疗了。现在要么干电池(用1.2V爱老婆),要么锂电池,type-c直冲的那种,连充电器都省了。

网友:
镍氢的话,还得是三洋的,最好是三洋FDK的。

网友:
机器里能装上大一点的电池吗?

网友:
是2节电池并联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