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奇葩的造假八贴 SM2246EN TSOP 板子以及由此而来的脑洞

楼主(2024-04-08):
很久前群友送了三个 8 贴 SM2246EN TSOP 板子

嗯,很好,可以贴 24 片 JCNE1 了

先检查下板子
丝印
两个 SM2246EN H AB
一个 SM2246EN G AA
据说H 是更新一点的版本,详细区别不知

空板子插电脑,都认 1G

最后检查每焊盘是否支持 4CE
万用表一测量吓一跳

每个板子只有带主控正面的左上角一个 TSOP 焊盘有实际走线
其他 7个 TSOP 焊盘全是【假的】
这 7 个 TSOP 焊盘,每个引脚对地都是无穷大

看看这做样子的走线
背面做摆设的电容

真实情况是这个板子,仅支持一个 TSOP 焊盘,单通道 4CE
合理猜测,某个国内小厂的硬件工程师(PCB 小工)在厂里由于某种原因受委屈
如被老板骂或被其他人排挤等等
因而画出此种板子,最后跑路

如果他欺骗了老板,那有可能其余七个 TSOP 焊盘还贴了正常的颗粒
这样一来,比如每焊盘贴一个 32G 的 MLC
那本来 256G 的颗粒,现在只能开出来单通道 32G
那么 PCB 小工有办法把 32G 扩容成 256G 卖吗?
SM2246EN 扩容,还是非必要那种

这情节如果属实,还是挺炸裂的

网友:
不至于吧,贴两个颗粒试试

网友:
这也造假,长见识了

网友:
我也感觉不至于,贴颗粒试试

网友:
个人觉得没必要,毕竟攻城师拉线也是费劲的活

网友:
我也有个类似的板子,试试看

网友:
不至于,这焊盘挺真实的,旁边还有过孔走线,做假没必要做成这样

网友:
仔细看,一部分走线都删除了,剩下很多线头 哈哈

网友:
这种假金士顿480g以前多了去了。而且还是贴满颗粒的。七个颗粒都是塑料模型

网友:
这作假成本有点废手脑。。。

网友:
涨见识了,哈哈哈

网友:
厉害厉害 真的很奇葩

网友:
造这个假的成本也高了点吧

网友:
长见识了,便宜二手板都不敢买了

网友:
贴个试试啊

网友:
还有这种操作啊?

网友:
研究一下,自己飞线

网友:
我勒个去
这东西 也有假的?

网友:
我淘到一个和楼主一样的盘,没错就一个焊盘能用,其他全是假的,我挨着焊了试了,其他几个焊盘都是假的,真的有这种假盘!!!不用再试了,就是假的 就第一帖是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