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播放] 强拆飞利浦音频播放器GoGear RaGa 4GB并更换电池

楼主(2024-04-08):
前几天刚从床底下翻出来的 什么时候买的也忘了 十大几年是有的 当初记着就是电池不耐用 一充就饱 一用就倒

T口充电传输 这种接口是type-c的爷爷辈儿

指甲扣下按键面板 就这十几秒的功夫 电量就剩一半了

原电池居然是有三根线焊接到主板 我买的电池只有两根 为保险 干脆只换电芯 保留原保护板

原电芯 332531的规格 又成垃圾了 又得污染环境

准备拆掉保护板的新电池 452533规格 这是测量了下主机内部空间后选择的尺寸 和百度查到的一致

顺便看下解码芯片 并没有用自家的飞芯 为了降低成本吧 没查这个STMP3770芯片的资料 但同期国产的一些机器都用这个牌子的 声音较不堪入耳 惨绝人寰!
但在这台机器里 还凑活能听 这是飞利浦调教的好?不过严重怀疑这个型号是OEM的

没查数据 应该是4G的F

原电池还是TCL给制造的

换上的新电池 毕竟是大品牌 电池还有专门的钢制托架 不像其他品牌电池就直接双面胶沾在线路板上

逆时针复原 一共四颗螺丝 两颗固定电池托架 两颗固定后盖

后盖上的一些参数

开机中 记着这货的续航时间很长 如果新电池品质过关的话 连续播放两天两夜是没问题的 这货最大尺寸也只有5公分 厚度一公分 留给姑娘去学校听歌吧 总比她自己买的垃圾播放器强太多 简直天花板。谢谢观看!

网友A:
飞利浦,已经学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飞利浦,已经学坏了。

飞利浦已经几乎停掉了旗下所有其它产品 只做大型的医疗器械 省心又挣钱

网友B:
把内存顺便升级一下就最好了

网友C:
医院好多设备都是飞利浦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把内存顺便升级一下就最好了

4g足够用了 如果320k的mp3的话 大几百首能放的下

楼主:
引用 网友C:
医院好多设备都是飞利浦的。。。。

这多赚钱啊 比制造剃须刀 电动牙刷来钱块多了

网友:
内存顺便升级

网友:
现在的飞利浦所有东西都是贴牌了

网友:
飞利浦所有东西都有假货

网友D:
不算很有年限,毕竟用上锂电了。如果有单节电池那种,才是,当年那台创新1G的,被我放着放着就坏了,估计是芯片太久不通电,掉固件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算很有年限,毕竟用上锂电了。如果有单节电池那种,才是,当年那台创新1G的,被我放着放着就坏了 ...

这台是2011年12月份生产 记着在05年买的魅族X3 装的7号电池 那时候因为没有太好的耳机 也没发展出太好的音质 后来入手了艾利和795和索尼888耳塞 诠释了数码音乐的魅力

网友:
我有一个飞利浦的经常自己就变声了,不知道怎么回事

网友:
枯树逢春,感谢遇上你个好主人!

网友E:
真正的飞心   音质很好听

楼主:
引用 网友E:
真正的飞心   音质很好听

当年的魅族X3用的是0101的飞芯 艾利和的795也同样的0101飞芯 但音质 续航 都略胜魅族 看来这电路的设计 也是重要的环节

网友:
内部做工看起来还不错,4G容量很大了,前期的MP3都几十兆呢。

网友:
03年mp3,64兆要3百多

网友:
STP3770的芯片好多国产MP3都用过,音质好像还行吧,对于这种超级便携的MP3来说算是比较好的芯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