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给19.5的摇头风扇自己加个18650吧

楼主(2024-04-08):
4档可摇头,可定时。最高8小时。19.5叠加中信信用卡的10元红包券,9.5到手,直插电版本。想着还是有电池的方便,就翻出来一颗18650和一块TP4056塞了进去。

直插电的

还有定时功能

正面一个单片机,背面一个ULN2003驱动

type-c的输入正切断。PCB割板,焊线连入TP4056的输入。负极是共地的,不用单独连。

将TP4056的输出正负接到风扇板的正负上

上盖简单打个孔,能够看到充电指示

网友:
很高端的样子

网友A:
¥9块5也就城中村一份盒饭的钱。

网友B:
一颗不够用的。有空间的话,多放几颗吧。。

网友:
这个价位还不错

网友:
9.5到手,太便宜了几乎白给,这样的好事我怎么遇不上。

网友:
孔打得真好

网友C:
弄的好,18650续航时间长还能充电。

网友D:
摇头功能是卡住回弹,不是单片机控制吧,看不到电机上有几根线

网友:
还是自己加的比较放心,非常实用

网友:
这个风扇不错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颗不够用的。有空间的话,多放几颗吧。。

原来想放个21700,结果空间不够

楼主:
引用 网友A:
¥9块5也就城中村一份盒饭的钱。

19.5,那十块钱信用卡红包也是钱

楼主:
引用 网友D:
摇头功能是卡住回弹,不是单片机控制吧,看不到电机上有几根线

不是,电机不带齿轮空转到位置也会停,5线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弄的好,18650续航时间长还能充电。

其实当时带电池版本也就贵10块钱。主要是喜欢自己折腾玩

网友:
这个价格这个做工 已经很好了 有空间的话 多放几颗电池

网友:
问一问:红圈的电机,是直流还是交流?工作电压是多少V的?

网友:
空间利用率不够高,一颗电池顶不了多久,量好尺寸换聚合物是否可吹一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