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42A21电视扩容失败显示当前升级失败,请重启电视后继

楼主(2024-04-08):
家里的一台42A21电视很多很多年前买的
CPU是TM5505,EMMC 4G实在有点小,电视也很卡了。一直用盒子看电视。想着扩下容是不是好些。所以吹下用编程器备份后写入16G的新EMMC。结果开机显示升级失败。

失败就失败吧,实在没办法,焊回原EMMC,发现连屏都不会亮。
咨询厂家客服。说可以给刷机包,但是不教怎么刷机。发来一个名为sdcard_update-ota-0303.zip的刷机包。说是线刷包。
解压里面的文件是这样的

试用更改各种名称,解压不解压放到U盘式SD卡,都无法刷机。
查询线刷需要USB VGA ISP刷机??

没办法,买了块主板
不死心,我只是吹下焊下,温度掌控也没有问题,怎么会装回不行呢

再试。。。。再读....

结果,的确,又黑屏了。

又买了块主板

好在这主板倒不贵,小几十一块。

请教这压缩包倒底是如何使用?

补充内容 (2024-4-22 10:09):
我是用T48编程器备份后写入的,校验没有出错,原EMMC读取只有3-4M。新的写入14M左右的速度,一切正常。

补充内容 (2024-4-22 10:14):
植锡焊接不会出错,对自己手工有信心,而且我也偿试多试同样结果。后来买的拆机板特别小心,特地为了认证这点,拆装一下就黑屏,装16G就是X图

楼主:
好不容易进了,但是根本找不到卡里面的包

网友A:
看目录结构像是卡刷包

网友B:
给的肯定是卡刷包。但是不是要进系统后才可以像装软件那样安装升级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给的肯定是卡刷包。但是不是要进系统后才可以像装软件那样安装升级呢?

问题是进不了系统了

网友C:
看目录结构像是被改动过了的刷机包。如果文件校验不对,刷机是不会成功的,注意文件的生成日期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目录结构像是被改动过了的刷机包。如果文件校验不对,刷机是不会成功的,注意文件的生成日期 ...

那应该是解压的问题吧

网友D:
引用 网友A:
看目录结构像是卡刷包

一台这样的电视 你去咸鱼买也才50,一台这样的电视 你去咸鱼买也才50,一台这样的电视 你去咸鱼买也才50,

网友E:
emmc应该是加密的,没写密码肯定不行,旧的换上不行是不是你没植好锡的问题

网友:
拉动消费啊,旧的不去新的不来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一台这样的电视 你去咸鱼买也才50,一台这样的电视 你去咸鱼买也才50,一台这样的电视 你去咸鱼买也才50 ...

这电视是3D的,看3D的小电影还是非常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emmc应该是加密的,没写密码肯定不行,旧的换上不行是不是你没植好锡的问题 ...

有无密码我不清楚,原盘T48编程器读取写入的,焊接不会有问题的,我对我的手工非常有信心。而且也不是一两次的事。
原EMMC只吹下安装就点不亮,吹一下会破坏密码吗?

楼主:
进不了,怎么按都进不了

网友F:
引用 楼主:
好不容易进了,但是根本找不到卡里面的包

第二个不就是升级吗?估计就是升级包的名字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F:
第二个不就是升级吗?估计就是升级包的名字问题

第二项选不中,但是感觉是那一项后点进去,报错。
未能挂载/缓存CNO(这类文件或目录)E:无法挂载lcache/Recoverg/最后一次日志

网友G:
引用 楼主:
第二项选不中,但是感觉是那一项后点进去,报错。
未能挂载/缓存CNO(这类文件或目录)E:无法挂载lcache/R ...

zip包直接放U盘,看看能不能进第二项,最后那个是在线升级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G:
zip包直接放U盘,看看能不能进第二项,最后那个是在线升级用的~

没用,2楼所示

网友:
压缩文件不要解压。放U盘根目录下。

网友:
对U盘的格式化也是有要求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