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跨路由器访问B610-4E光猫方法

楼主(2024-04-08):
    B610-4E光猫后面接上路由器,路由器下面的PC无法访问光猫查询光猫温度。B610-4E网段是192.168.100.1,假设路由器的网段是192.168.50.1,可以将B610-4E光猫的LAN2口插入路由器lan口,此时相当于光猫接入了路由器自带的交换机。B610-4E默认不分配IP虽然界面启用了分配IP,所以不会有两个网段都自动分发IP。这时给PC加一个USB网口设置iP 192.168.100.2。将连接路由器的网线插入USB网口。或者直接在PC网卡属性直接设置两个网段IP。此时

网友:
抄都抄不完整

网友A:
楼上说得对。只要路由器和光猫不在同一个网段,光猫下面接路由器,通过路由器访问光猫,我还没遇到过不能访问的。

网友:
学习了,非常好

楼主(2025-02-01):
引用 网友A:
楼上说得对。只要路由器和光猫不在同一个网段,光猫下面接路由器,通过路由器访问光猫,我还没遇到过不能访 ...

你可能没用过企业路由器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