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播放] 德声PL-365收音机改充电接口

楼主(2024-04-08):
德声PL-365收音机,体积小巧,性能还不错,原充电接口是原始的方形充电接口,已经不方便现在的充电线。网上买了type C接头,改装一下。新接头用哥俩好粘上。

网友A:
对外观还是有一点点损伤

网友B:
收音机内部好简单了,不像以前满满一堆。
改了充电口,看电池仓,是三节五号电池,改锂电很合适,该提上日程了。

网友:
改成充电的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收音机内部好简单了,不像以前满满一堆。
改了充电口,看电池仓,是三节五号电池,改锂电很合适,该提上日 ...

集成度越来越高呗。是这样的了。但收音机也没听了

网友:
收音机没多少人听了

网友:
现在都是卖药的广告

网友:
外观被破坏。

网友:
是三节电池改锂电很合适

网友:
改动后可以不上电池,外接5V电源可正常工作。

网友:
还是改成锂电比较方便。

网友C:
搞个锂电好玩,我的PL390直接在后背贴手机拆下的聚合物锂电,好久都有电,外挂一个4096的充电保护板,几元钱的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对外观还是有一点点损伤

有一点点,不仔细看不影响。

楼主:
引用 网友C:
搞个锂电好玩,我的PL390直接在后背贴手机拆下的聚合物锂电,好久都有电,外挂一个4096的充电保护板,几元 ...

这本来是三节充电的镍氢电池。还可以用。就是放久了就没电了。
改锂电简单,后面合适的电池了直接焊上就行。应该不需要改电路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风扇不错啊!

什么风扇,什么^.^   什么什么

网友:
改成锂电池的

网友:
c口还不错,带了颗保险?

网友:
改了就破坏品相了,换成5号1.5v锂电池比较好,就是价格有点高。

网友:
不错,值得折腾

网友:
三节电池供电的可以直接改锂电池供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