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求助得伟60V电动工具 正负级直接接60V的电瓶组能否使用

楼主(2024-04-08):
各位大神,得伟60V电动工具,如果正负级直接接60V的电瓶组,能不能正常使用呢?是不是加装某些电阻才能用,希望有大神能指点迷津

网友:
直流的可以

网友A:
工具如果只有两根线,肯定是可以用的。

网友:
看你的德伟是不是上个世纪产品,一般正规品牌起码会有个温控保护,即3根线,这时候这个接头需要10K电阻接负极就行。两根线的就正负极就行
更还有很多是4个接口甚至更多(注意有些接口是为了充电使用的一个充电器就兼容12、18、28等等平台)
具体得看工具中开关(控制板)有几根线是引出来接电池的,也有些是有4根线接电池,但是3根线就能用。
详细可以去查下对应品牌电压平台的接口定义,我没玩过德伟不知道。

楼主:
引用 网友A:
工具如果只有两根线,肯定是可以用的。

问题是得伟的工具不止两根线呢,是4根线的

网友:
这是20v得伟,找20v的接法。

网友:
这张是以前坛友发的图,保存了一下作为参考,我没有电钻实物,所以不清楚型号。还请发原图的主人翁说明一下比较好

网友(2024-06-21):
得伟60v好像要多一些判断 网上有卖破解的板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