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宜家的机械定时器,已经走不动了。拆。。。

楼主(2024-04-08):
有一个买了很久的宜家的机械定时器,现在有点走不动了,就是差不多还有一两分钟到终点零位的时候就停止走动了,导致定时的时间到了也无法响铃通知。

拆开看看,也没有发现什么故障,点了些润滑油在那些转轴,尤其是游丝的转轴上,也没有改善,也还是会在差不多还有一分钟到终点的时候停止走动。
估计是不是游丝弹簧金属老化了,弹性不足,到最后已经没有力量带动转轮转动了。
不过家里也早就有“遥遥领先”的电子定时器代替了它的工作,早已经淘汰了这个老家伙了。

网友:
这齿轮真多,密集。

网友A:
这玩意老早以前的的。
不是啥故障,使用方法是必须先拧到15分钟,然后再调整到你要的时间。。。

网友:
这一个塑料元件的钟表,做得真不错。

网友B:
游丝与摆轮构成定时系统,只跟走时精度有关,不管走时多久。
走到最后几分钟停住跟发条驱动力和机械摩擦阻力有关,如果加油润滑减少阻力无效的话那就需要增加一点发条的预紧圈数,那么在走时到最后几分钟时相当于10来分钟时的驱动力自然就可以走时到终了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玩意老早以前的的。
不是啥故障,使用方法是必须先拧到15分钟,然后再调整到你要的时间。。。 ...

使用方法我当然懂得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游丝与摆轮构成定时系统,只跟走时精度有关,不管走时多久。
走到最后几分钟停住跟发条驱动力和机械摩擦阻 ...

懒得搞了,而且已经有遥遥领先的电子定时器了。

网友:
建议试试WD40

网友:
大早以前单缸洗衣机就是这样的机械定时器。

网友C:
是不是齿轮故障了?

楼主:
试过了,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是不是齿轮故障了?

游丝摆轮停摆走不动以后,用手指轻轻推一下摆轮又可以走一小会儿,又不行停了。
加了WD-40也没用。

网友:
全塑料的,那就扔了吧,没折腾的价值。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游丝与摆轮构成定时系统,只跟走时精度有关,不管走时多久。
走到最后几分钟停住跟发条驱动力和机械摩擦阻 ...

调那个位置可以改变发条的预紧圈数?

网友:
引用 网友D:
调那个位置可以改变发条的预紧圈数?

先把图中A/B2个齿轮轴固定住,再取下A齿轮,接下来转A齿轮轴转180度,然后套上齿轮,最后解除2个齿轮轴的束缚。

或者固定A/B齿轮轴后,取下B齿轮,也将A轴转180度,再装上B齿轮也行。
如果180度转角效果不好,可以转360度~~~总可以取得满意结果。

网友:
拧到最大, 拆掉螺丝, 感受一下崩的稀碎

网友:
和机械钟表一样的原理,塑料齿轮,估计助力大了,后面没劲停了

网友:
拆开学习下原理还是可以,修确实没必要,电子钟准确多了

网友:
这种定时器只能是时间到了响个玲。

网友:
时间久了发条不行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