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想问一下大家漏电保护插头会不会时不时误动作

楼主(2024-04-08):
漏电保护插头单独接的水泵,时不时会跳,不知道什么原因引起的,水泵新的,漏保插头新的,动作电流30ma,实验按钮正常,
我解释不通,
1,难道是水泵启动和断开产生了不均衡电流,影响了零序互感器电流异变而动作!
2,漏保灵敏度过高?厂家已经改成30ma了为啥还过高?以前基本10ma就是因为现在很多产品有轻微漏电10ma容易动作,所以现在基本30ma,

特点:无地线,零火线反接!按道理这些都不会影响三,,

网友A:
我觉得应该先测一下绝缘电阻

网友B:
这个漏保可能不适合水泵这种大功率感性负载。
我记得那种漏电带过载保护的漏保也是需要区分电机和普通负载的,这个可能同理。
猜的。

网友C:
同意2楼意见~

网友D:
家里用的水泵没这种问题,我觉得还是设备有轻微漏电造成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觉得应该先测一下绝缘电阻

水泵在老家,没发测啊,感觉没那么夸张啊,新的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漏保可能不适合水泵这种大功率感性负载。
我记得那种漏电带过载保护的漏保也是需要区分电机和普通负载 ...

你看六楼人家说的也是用在水泵没这些问题啊,我先以为也是这个问题,感觉不是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家里用的水泵没这种问题,我觉得还是设备有轻微漏电造成

对啊,不知道到底啥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同意2楼意见~

二楼意见只能参考,哈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E:
恭喜,又可以换屏了

啥意思,图片不清晰吗?哦,漏保的图片是借用坛友的,

网友F:
可以换个漏保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漏保可能不适合水泵这种大功率感性负载。
我记得那种漏电带过载保护的漏保也是需要区分电机和普通负载 ...

漏保还要区分感性负载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水泵在老家,没发测啊,感觉没那么夸张啊,新的啊

绝缘不良不分新旧

楼主:
引用 网友A:
绝缘不良不分新旧

我去,,,,新的就漏电这得多恐怖啊,,俺不相信

楼主:
引用 网友F:
可以换个漏保试试

这个真没有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谢谢,来学东西的

大家共同学习,

网友H:
水泵有轻微漏电,接近了漏保临界点,所以时不时跳,我家里暗线去年有段时间经常十天八天不定期跳,测过每条线对地也没大问题(万用表最大有阻值),最后把那些线分2组分开接2个漏保上就没事了

楼主:
引用 网友H:
水泵有轻微漏电,接近了漏保临界点,所以时不时跳,我家里暗线去年有段时间经常十天八天不定期跳,测过每条 ...

看来有空回去测一测,

网友I:
我家的不会误动作

楼主:
引用 网友I:
我家的不会误动作

嗯,反正就两个原因,要么漏保不稳定,要不就是水泵轻微漏电,这个现在没办法测试 东西不在身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