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求助 宿舍插座没电

楼主(2024-04-08):
本人也看不懂这到底是断电了还是说没有接线,有没有这方面的专家帮忙看看有没有办法通电

网友:
左边掉了一根绿线,把它接上就可以了。建议停电以后操作,以免触电伤人或放烟花。

网友:
掉出来那根线,插到空出来那个螺丝孔,拧紧

网友:
看边上2棵螺丝的位置绿线的螺丝没拧紧,先把线接好看看能不能用

网友:
线脱了,把圈里的线插回去,螺丝拧紧就行了

网友:
这根线脱落了,装上去拧紧即可

网友:
同意楼上几位的

网友:
看情形,接上去也可能接触不良。建议更换一个插座,拆卸之前拍照或者做个记号,安装完毕后左零右火…

网友:
黄绿线是地线,黄色与掉的绿线为火线与零线,对应三相插头的三根线,前面几位说的对,直接压上拧紧就行,把电停后再操作。

楼主:
把绿线和那个插孔对齐拧紧后还是没电是插座坏了吗还是学校没通电

网友:
同意前几楼说的,线脱了,不过在接上线最好用表测量一下

网友:
把左边线头压上试试,还没电估计是断电了

楼主:
引用 楼主:
把绿线和那个插孔对齐拧紧后还是没电是插座坏了吗还是学校没通电

有没有什么简单的办法可以检测是否通电吗

网友:
你们手速真快,我还以为我是第一个回复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有没有什么简单的办法可以检测是否通电吗

一支电笔或者一个万用表?估计楼主都是没有的了,完全不懂的话还是建议找个懂电的电工去弄吧,小心出事啊!!!!!安全第一,电是无牙老虎。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支电笔或者一个万用表?估计楼主都是没有的了,完全不懂的话还是建议找个懂电的电工去弄吧,小 ...

在宿舍没有

网友:
出门找五金店两块钱买个呗

网友:
如果连电笔都没有,还是建议楼主不要考虑了,找电工处理吧。

网友:
这凌乱的盒子

网友:
引用 楼主:
把绿线和那个插孔对齐拧紧后还是没电是插座坏了吗还是学校没通电

十有八九是插座没给电,不用折腾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