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拆个漂亮的拜杰计时器,

楼主(2024-04-08):
这就是一个工包产品,贴上自己的品牌标就售卖的产品。

这外观我还是喜欢的,不然也不会买。

背面有两颗磁铁,方便吸附在冰箱门上。

这么小东西的导电胶条比计算器的斑马线好用。

为何大多数的钟都是牛屎芯片,目前我还没见过硬封的闹钟。
按键不是锅仔片,用的轻触式微动。

蜂鸣器声音有点小,并联一个上去也一样,然并卵。

网友A:
蜂鸣器我都是拆掉的,上电时bilibili的有点烦

网友:
这个用料和做工都算不错,而且用7号电池,比纽扣电池方便多了。多少钱买的?

网友:
2节电池并联啊。是为了换电池的时候不掉设置吗

网友:
看起来还是不错

网友:
你的码把我的好奇心都搞出来了

网友:
打码的是什么东东

网友:
声音小是驱动不够吧,用个三极管放大一下试试

网友:
打码的是什么东西?

网友:
并蜂鸣器肯定没啥用,电流只有那么大,要不再加一级放大三极管?

网友:
引用 网友A:
蜂鸣器我都是拆掉的,上电时bilibili的有点烦

蜂鸣器拆掉怎么提醒?总不能眼盯着吧?

网友:
蜂鸣器为什么并联?换掉看看新的声音会不会大一点。

网友:
这类计时器的蜂鸣器声音都有点小,时间久了开关接触电阻增大声音会更小。

网友:
还是可以的!!!

网友:
两节电池的好,不用经常换

网友:
大家都好奇打码了,同款好奇的路过了。

网友:
估计楼主是商家,来这里打广告来了
不少心泄露了天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