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居] 在玻璃上开个孔准备装空调

楼主(2024-04-08):
使用工具,方法都在图片里,我就不调整顺序了。

用的这个倒梯形的头子,划好记号,不停的转圈,以至于磨穿,穿了就好弄了。
开孔过程不算准备工作,十多分钟吧。
请做好劳动防护!

网友A:
裂了一点点,不影响

网友:
功夫不负有心人

网友:
这是N年前老式的非钢化玻璃,如果是钢化玻璃,一碰就全裂了...

网友B:
技术没掌握住  用玻璃刀轻松搞定

网友:
引用 网友B:
技术没掌握住  用玻璃刀轻松搞定

一般人没那技术吧  也没好用的玻璃刀

楼主:
引用 网友A:
裂了一点点,不影响

玻璃没裂,手滑磨了一个印子。

网友C:
有专用的玻璃开孔钻头,和取芯钻头差不多,很好用,开的孔很光滑

网友:
没看明白,没有详细过程与所用工具。

网友:
厉害厉害 用电批也能磨出这么大的控

网友:
这个还真不敢弄,请问什么是倒梯形头子哟?

网友:
这个开法太费劲了吧?玻璃刀容易搞定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专用的玻璃开孔钻头,和取芯钻头差不多,很好用,开的孔很光滑

那个要用水才好打,这立面弄水的话卫生不好做。

网友:
硬磨出来的,需要耐心。

网友:
我都是用锯片切

网友:
以前试着使用玻璃刀划,好划不好取,烂了几块以后掌握了技巧就能割圆了,向这样的方法手要稳,要有耐心慢慢来。

网友:
找个吸盘,然后电磨用一根铁丝和吸盘连接,能360度旋转,这样开孔就漂亮了

网友:
居然是用小电磨磨穿的,厉害,有耐心!

网友:
你是个狠人!    现在很多都是钢化玻璃  打了就碎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有专用的玻璃开孔钻头,和取芯钻头差不多,很好用,开的孔很光滑

厉害啊,蹦了就一地的玻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