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响] 老车想装个安卓导航失败退货

楼主(2024-04-08):
不知什么时候开始,不开导航都不会开车了。

口罩之后,感觉视力差许多了,更是离不开导航了。
这些年也一直是用手机导航,有几个不方便:
因为导航费电,所以要充电,接电话看信息就很不方便,因为车的中间出风口是竖着的,也不方便弄支架,所以手机支架弄在方向盘左边,操作起来不方便。导航一直亮着屏,对手机的消耗也很大。
宝宝上买了个安卓导航,两百多大洋,没想到装不上,还好,是先试装,没有先弄线 束。无损退货了。

因为原导航是个单腚机,这个机太厚了,那里顶着的,装不上去。

其实这个机大小并不合适,支架也不对。

网友:
我还是用手机导航,车机蓝牙听声音

网友:
苹果的CarPlay非常好用。

网友A:
原导航一般是ce,拔下导航数据卡,去gps论坛下个新版导航覆盖下

网友:
先量好自己车的安装尺寸很重要,支架可以改

网友:
视力差许多,这个开车危险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原导航一般是ce,拔下导航数据卡,去gps论坛下个新版导航覆盖下

现在凯立德都有2年没有更新了,我也是用ce导航,感觉大路基本上有就行,手机辅助用

网友B:
还是用手机方便,毕竟更新起来更容易...

网友:
有专车专用的改装屏  买不到的话联系我 我帮你解决

网友:
导航还是手机方便

网友:
我觉得还是手机方便,可能自己习惯了吧

网友:
里面的塑料架可以割掉嘛,就能安装进去了,想无损安装就要找适合自己车型的。

网友:
开车的时候想换车。不开车的时候想,还是省省算了,坚持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还是用手机方便,毕竟更新起来更容易...

安卓机联网,更新起来一样的。

网友:
我是手机车机一起,因车机版没手机版好用,但又怕手十分机来电或什么的就走错路,(主导路线手机,备用路线车机)

网友:
肯定用手机了,你说的手机问题都可以解决,例如无线充电,带个充电宝,固定等都不是事儿。

网友:
凸出那块割掉完事儿

网友:
手机导航难道不好用吗?尤其可以看到实时路况和大数据分析

网友:
主要是车上屏幕大

网友:
车载屏往往有些低,需要低头才能看,不安全,手机可以放的高些,基本可以只是活动下眼球,不用活动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