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咨询个问题,关于电池并联的问题

楼主(2024-04-08):
咨询个问题20节18650的1000毫安的跟10节2000毫安的容量一样吗?那种好?

网友:
容量当然是一样,当然是2000的好,至少体积缩小一半了是不。。。

网友:
容量是一样的,当然是10节的好,电池的数量越少,电池不一致性越可控。

网友:
如果都是合格的新电池,容量越大的越好,体积小啊。
如果是一堆旧电池,20节里面挑出好电池的可能性比10节要大。

网友:
容量一样,电池只是容量不同其他参数一样,数量少容量大就体积小输出电流小些,数量多容量小就体积大输出电流大些

网友:
电池少容量大的好

网友A:
我是专业从事锂电池的,听我的!
只告诉你一点,在我们行业,1000mah的18650属于低端类型 耶稣来了都注定用的不是好材料,
随着时间和使用次数的增加,电池的寿命和容量比会快速下降。所以,选择2000mah的电芯!

网友:
并联还要看内阻,光看容量也没用。。

网友:
并联问题不大吧,串联的话内阻容量都会有影响。

网友:
20节并联,相对来说内阻小一些。

网友:
我选择10节2000的

网友:
理论上容量一样,实际使用要考虑现实问题,如体积重量等。

网友:
理论实际有差别

网友:
电池容量和内阻一致的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是专业从事锂电池的,听我的!
只告诉你一点,在我们行业,1000mah的18650属于低端类型 耶稣来了都注定用 ...

请教下锂电池组其中一组出问题,是不是整个电池组都得报废了

网友:
肯定是越少越好啦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是专业从事锂电池的,听我的!
只告诉你一点,在我们行业,1000mah的18650属于低端类型 耶稣来了都注定用 ...

我是打个比方,其实是选择2000毫安跟3500毫安的对比,5节3500的价格比10节2000还要贵。
还有个问题,电池需要加保护电板吗

网友:
容量一样,体积和内阻不一样。

网友:
越少出问题的可能性就越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