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拆几款微信官方出品的计算器。

楼主(2024-04-08):
拆几款微信官方出品的计算器。

都是用积分兑换的。
白色的是最新款,
中间的是以前的老款,带语音功能。
最右边的是得力的计算器。

最喜欢的就是中间的,有语音功能。

喇叭声音很大。

主板背面就一个晶振。

喇叭还有个舱室。

这款外观漂亮。功能多,但是没有语音功能。
其实普通算账,只要有加减乘除就ok,其他的很少用到,
语音功能是不可少的。所以这款到手后就没用过。

这款里面有个三极管,能不能加个蜂鸣器上去,按按键就有滴滴声。

这种斑马线不太喜欢,还是导电胶条好用。

这是得力的计算器。
这款里面有个电容,有个三极管。同样没有语音功能。
所以这几款还是喜欢有语音功能的。

这个透明的原件是啥?二极管还是?????

没有语音功能的计算器,可以增加滴滴声音吗?

网友:
用积分兑换的计算器就不要求那么多了

网友:
那款计算器是带太阳能板的,发光二极管是限流用的,要不然计算器笔画全显示出来了

网友:
想起最早去广东,就是从做牛屎块开始的。

网友:
开眼了,第一次见微信的计算器

网友:
没撒特别的啊

网友:
牛屎就对了

网友A:
透明的元件是发光二极管,按下按键时能发光,不过安装在背面没有卵用,可以移到显示屏一侧,还能有点作用。

网友:
70年代初搞设计都是笔算,70年代中期企业申请上级与财政审批一台手摇机械计数器,80年代用当时还是高大上的美国进口计算器,现在退休了手机都有计算器,商品计算器用量减少许多。

网友:
积分兑换也需要不少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透明的元件是发光二极管,按下按键时能发光,不过安装在背面没有卵用,可以移到显示屏一侧,还能有点作用。 ...

误导人?
这个就是限制作用,防止太阳能电压太高,要不然液晶屏的笔画全显,类似的计算器也有用这样的操作
https://www.mydigit.cn/thread-381532-1-1.html

网友:
计算器全是斑马纸,很少有导电胶条的

网友:
不知道哪家oem的

网友:
还有这好事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误导人?
这个就是限制作用,防止太阳能电压太高,要不然液晶屏的笔画全显,类似的计算器也有用这样的操作
...

对的, 电压嵌位

网友:
哪家的牛屎?~

网友:
计算器,普通的,日常功能来说,个人实际使用的看法:

要有正负转换(这个有)、开方(这个有)、倒数(这个没有),多数计算器,没有倒数和开方

日常普通使用,这些很有用,正负转换,是转加或者减,倒数可以直接对除或被除转换,经常用到,这两个相当于一个是加减转换,一个是乘除转换(相对于1),方便后面继续计算,尽管可以用记忆键,但是过程有步骤,稍复杂,往往会忘记,有这个就一键搞定。开方,普通计算很多都涉及,没有的话没法弄。

百分比倒是大多都有,但个人感觉这个作用不大,就是除100小数点移2位的事,太简单,可以说不计算都能知道。

网友:
怎么兑换

蜗牛开店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