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手把手教你如何改装超低功耗变频静音直流风扇

楼主(2024-04-08):
最近出来好多风扇的帖子,那就顺便发个,手把手教你如何改装超低功耗变频静音直流风扇,步骤1,某宝某盛店铺的MITSUMI无刷电机,24V的,另外,一定要让店家测试,不然可能收到有间歇性抖动的有问题的电机,(俺以前就为些损失20几退货运费。)

配合嘉钦电子店铺的调速板,

注意,此板完美支持MITSUMI电机驱动但对其它另外两款电机就不怎么友好了,(空占比不匹配)。

至于改装就不用发了,各有各的办法。(这玩意在电机背面贴上细砂纸打磨东西,还不错的 。undefined)
用俺经验,让大家少走弯路,不花冤枉钱,这就是俺发帖的含义。

网友:
看着不 错,改直流风扇的挺 多

楼主:
买不如卖精,某盛店出售以次充好,出售有问题的电机,电机运行有间歇性抖动,本来不是俺的错,但俺还是捏鼻子认栽了,自己出运费把电机退了,,总之,能为大家避雷,是俺的荣幸,

网友A:
引用 楼主:
买不如卖精,某盛店出售以次充好,出售有问题的电机,电机运行有间歇性抖动,本来不是俺的错,但俺还是捏鼻 ...

本来这些电机都是工厂流出来的不良品,有问题很正常,不然也不会卖这么便宜

网友:
轴长 径能与常用的16寸扇叶匹配吗?不需要换轴吧

网友:
楼主的经验很实用,谢谢!

网友:
改装的摇头功能咋弄?

网友B:
有不少这种改直流的,到底好不好

网友:
引用 楼主:
买不如卖精,某盛店出售以次充好,出售有问题的电机,电机运行有间歇性抖动,本来不是俺的错,但俺还是捏鼻 ...

可以试试退款不退货

网友:
去年改了一个,轴稍微短了点,风开大了会打后壳。没做摇头功能,驱动是自己画的小板子用个小单片机。是很省电,留个供电接头还能室外用,夏天搭帐篷就没这么热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本来这些电机都是工厂流出来的不良品,有问题很正常,不然也不会卖这么便宜 ...

另有其它店铺在卖有问题的电机,就是间歇性抖动的,12块一个。我这18块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不少这种改直流的,到底好不好

功耗方面有巨大优势,另外便是静音。。。交流电机最低档38W。。。而这个永速,直流最大23W,实测2.9W睡眠微风已经够用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功耗方面有巨大优势,另外便是静音。。。交流电机最低档38W。。。而这个永速,直流最大23W,实测2.9W睡眠 ...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 ... ;page=1#pid16115415  [家电] 省电静音,直流无刷电机的永速风扇和交流电机风扇能效对比

网友:
夏天要到了,论风扇的重要性

楼主:
引用 网友C: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445068&page=1#pid16115415  [家电] 省电静音,直 ...

兄弟,我本来就是说永速的功耗啊,链接前两天看过

网友:
看着还是可以的!!!

网友:
学习也做一个